[其他ST产品] BootLoader

楼主(2007-10-12):
ARM做单片机用时,需不需要写BootLoader?

网友A:
你要用Bootloader做什么?请先搞清楚Bootloader的用途

楼主:
BootLoader疑问

编写一些简单的程序,用的是Str711芯片。看书上讲,系统上电后,就要从放在起始地址的BootLoader开始运行,而简单的应用程序,不需要像U-Boot等专门的BootLoader,此时BootLoader是一个初始化程序完成初始化。BootLoader是所有应用都必须的吗(不管是专门的还是自己做的)?麻烦班主了!

网友B:
BootLoader不是所有应用都必须的

BootLoader的本意是初始化一些外设,然后把OS等各种程序从存储设备中读到RAM中执行。这里提到的存储设备一般是不能在上面执行程序的,如硬盘,磁带,NAND存储器,CD等。使用STR711的应用基本用不到这样的存储设备,当然也就不需要什么BootLoader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