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ART

楼主(2007-10-31):
我使用STM32F103,使用串口向控制台打印程序信息,在上电复位(POR)后,UART正常工作,如果按RESET按钮进行复位,则UART的TX电平为1.5V,其它功能正常,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在FLASH或RAM中调试时,按软件的RESET回到MAIN重新执行,UART是可以工作的。难道nRST引脚复位和JTAG复位的效果是不同的吗?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把你的复位电路贴上来

请注意nRST管脚是双向的。

网友B:
按复位后除UART外其他外设能工作吗?

如果其他设备都能工作,是不是考虑UART的电路。
你测的TX是232前面的信号吧,后面的232芯片是什么?把TX后面的电路都去掉,再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