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ULINK驱动安装不上

楼主(2007-11-09):
 我有一个ULINK用来调试uPSD3354的,但现在识别不了了,以前都正常的。
  插上后,计算机提示有USB设备,当选择自动安装驱动时,提示找不到驱动,无法安装。
  Keil都安装好了,以前是可以用的。

  是硬件什么部分坏了吗?是不是放固件的24LC04B坏了?
  谢谢

网友A:
卸掉重新装

网友B:
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先把KEIL卸了,把残留文件手动删除,然后重装KEIL。装完之后先把KEIL开了,再同时接通ULINK和开发板的电源,按一下开发板的复位键,让ULINK识别是什么型号的CUP,然后再从KEIL那里下载相应的程序来驱动。

楼主(2007-12-21):
我的好了

  我新买了一个24lc04,从网上找的固件,烧写一下,把ULINK上的那个04换下来,就可以找到驱动,可以正常识别了。
  唉,现在又找不到单片机了。

网友C:
没有我做的漂亮!!!!

网友D:
我塞,大家都用赛普拉斯的USB芯片啊~~~~~~

网友E:
不是大家都用Cypress的USB芯片

是ULINK在用,因为这颗ez-usb可以二次枚举,不需要烧录firmware,而是随时随地从PC下载firmware。
ULINK2用的不是它了,而是LPC2XXX(具体型号暂且不表,免得惹火上身),,Firmware就烧录在里面,只在必要是对Firmware做升级,因为Keil要赚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