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iap求教

楼主(2007-11-15):
iap, TE, rc, RS, dc
我在st网站下载了一个IAP Xflash driver 程序,有一段没看明白,希望帮忙指导一下。
  @near unsigned char *ptrSrc;
  @near unsigned char  *ptrDest;
  #ifdef COSMIC
  ptrSrc =  (@near unsigned char *) &XFlashWrite;
  ptrDest = (@near unsigned char *) IAP_CODE_PTR;
  #endif
  for ( BytesLeft =0 ; BytesLeft < CODE_SIZE ; BytesLeft++)
     *(ptrDest +BytesLeft) = *(ptrSrc+ BytesLeft);
其中,XFlashWrite位函数名
我认为,ptrSrc为指针变量指向函数,那最后一行*(ptrSrc+ BytesLeft);是什么意思、
下面是程序下载地址
相关链接:http://www.st.com/mcu/files/mcu/XFlash_V1.0.zip

网友A:
IAP部分需要在RAM中运行,这段代码就是拷贝ROM程序到RAM中

再继续往下看真正调用IAP程序时,应该可以看到它是在RAM中运行的。

楼主:
??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楼主:
关于eeprom???

资料说 eeprom可以emulate为xfalsh使用,是不是也是用iap方法,类似于xflash一样

网友A:
4楼的问题请看ST发表的应用笔记

应用笔记可以在ST的网站下载:http://www.st.com/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