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低功耗模式总结!

楼主(2007-11-16):
最近使用STM32进行了一个低功耗应用设计,做一个小总结:
1、SLEEP 模式:很容易实现,可以由中断唤醒,但省电较少。这时候要配合时钟的关闭来节电:不需要用到的外设关闭时钟,要用到时才打开。例如USART:要发送数据前,把USART的时钟使能,数据包发送完成后,立即关闭时钟。
2、STOP 模式:需要外部中断唤醒。RTC报警唤醒给该模式带来了更加灵活的应用。但应用中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在ADC数据采样的应用场合。如果使用STOP模式,假设采样率为200HZ,5毫秒唤醒一次启动ADC 采样,通过测试STOP唤醒的周期并不是很固定(可能是唤醒后需要恢复时钟设置,唤醒后自动使用内部的HSI时钟做为系统时钟),造成采样周期不是很固定,对滤波不利,例如工频陷波。
以上一点总结,希望对大家有用。

楼主:
补充一点:

在进入STOP 模式前,一定要确认所有外设是否处于空闲状态,否则会出乱子,不正常.

网友A(2012-06-14):
官方都没有sleep模式的例程

网友A:
怎么会没有

STM32L超低功耗系列,有更多低功耗模式

网友B:
官方都没有sleep模式的例程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是有的,话说这个帖子很老了

网友C:
总结的很好

网友D:
多做一些总结对理清学习思路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A:
怎么会没有

STM32L超低功耗系列,有更多低功耗模式
引用 网友A:

STM32F407 工作在睡眠模式下,DMA能否继续将ADC的转换值搬移到SRAM里面?我现在看到的是睡眠模式下SRAM里面可以保持不变。

网友A:
STM32F407 工作在睡眠模式下,DMA能否继续将ADC的转换值搬移到SRAM里面?我现在看到的是睡眠模式下SRAM里面可以保持不变。
引用 网友A:

看到AN2585应用笔记,串口1接收到上位机发送的数据,DMA将数据传输到定义的缓冲区里面,完成传输时产生中断,唤醒MCU。
看手册的方法还是不太对头啊,逻辑不清。很难找到自己要的东西。

网友E(2013-02-28):
刚接触 STM32 支持各位前辈的

网友F:
喜欢看一些经验分享与总结的资料,借鉴经验,少走弯路。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