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如何使用wiggle调试STM32?

楼主(2007-11-23):
  我在ST网站上看到IAR可以支持Wiggle,可在IAR装好之后,只看到angel,RDI,FDTI,J-link,第三方,之类选项,没有Wiggle,请问怎样能使用wiggle调试STM32?
  另外H-Jtag目前好像还不支持cortex-M3,请问谁有这方面的工具吗?

网友A:
cossworks

我试过在IAR上用Macraigor的驱动直接支持WIGGLE,连接ARM7的CPU,能正常工作;但用同样的方法连接cortex-M3,连接失败.
后来用COSSWORKS试验,可以直接支持WIGGLE连接cortex-M3.

网友B:
IAR是通过RDI调用H-JTAG

IAR是通过RDI调用H-JTAG的,直接设置RDI就可以了,但是目前版本的H-JTAG不支持cortex-M3。

网友C(2008-04-09):
511已经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