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来学习STM32的小实验:用STM32内置的高速ADC实现简易示波

楼主(2007-12-03):
    这几周一直在埋头学习STM32,在论坛上学到了不少知识,得到了大家的帮助,这里衷心的向大家表示感谢,尤其是特别要感谢论坛上GRANT_JX大大:)正是有幸得到了他热心相赠的STM32F103VB芯片以及评估版的PCB,我才能够顺利开展我的STM32学习之旅啊。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实验终于对STM32有了点初步的了解,有点入门了,呵呵。
    并汇报下几周来学习STM32的小作品:用STM32内置的1MspsADC进行数据采样,并通过ENC28J60以太网接口发送到PC上波形显示,实现了低频数据采集及简易示波器功能。刚刚初步实验有所收获,高兴啊,呵呵,特地帖上来跟大家分享下:)

    --------------------------------------------

    做一个数字采样示波器一直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不过毕竟这个目标难度比较大,涉及的方面实在太多,模拟前端电路、高速ADC、单片机、CPLD/FPGA、通讯、上位机程序、数据处理等等,不是一下子就能成的,慢慢一步步来呗,呵呵,好歹有个目标,一直在学习各方面的知识,也有动力:)
   由于高速ADC涉及到采样后的数据存储问题,大量的数据涌入使得单片机无法承受,因此通常需要用外部高速RAM加CPLD配合,或者干脆用大容量的FPGA做数据存储处理等,然后通知单片机将数据发送出去。这部分实在是难度比较大,电路非常复杂,自己是有心无力啊,还得慢慢地技术积累。。。
    正好ST新推出市场的以CORTEX-M3为核心的STM32,内部集成了2个1Msps 12bit的独立ADC,并且内部高达72MHZ的主频,高达1.25DMIPS/MHZ的处理速度,高速的DMA传输功能,灵活强大的4个TIMER等等,这些真是非常有吸引力,何不用它来实现一个低频的数字示波器功能呢,我的目标是暂时只要定量定性地分析20KHZ以下的低频信号就行了,目标不高吧,用STM32可以方便地实现,等有了一定经验之后慢慢再用FPGA和高速ADC搞个100Msps采样的示波器!
    说来也真是幸运,得到了GRANT兄相赠的STM32F103VB以及评估版的电路板,这些日子一直在学习STM32,不断地做实验,也算是稍微有点入门了,真是了解越多越喜欢这个芯片,呵呵。

    想来这个论坛上对数据采样以及数字示波器感兴趣的朋友很多,下面我简单描述下实现方式,发帖也跟大家分享下我的喜悦:)
1、ADC转换:STM32增强型芯片内置的2个独立ADC,可以有16个通道,并且2个通道可以并行的同步采样,触发方式很灵活,可以通过TIMER以及外部电平等方式触发,并行方式下ADC2自动同步于ADC1;ADC在最高速采样的时候需要1.5+12.5个ADC周期,在14M的ADC时钟下达到1Msps的速度,因为我主频是72M所以4分频后稍微高了点,18MHZ的ADC时钟,采样速度应该高于1M了。ADC 采样2路同时采样方式,用TIM2 CC2来生成时钟信号触发ADC来实现指定频率的采样。ADC1/ADC2采样的结果是一个word
2、采样频率控制:由于STM32内部的4个TIMER非常强大,每个TIMER又有4个通道,再加上独立的预分配器,实际上可以实现任意分频,因此用TIM2 CC2来产生指定频率的时钟,用来触发ADC1连续采样。
3、采样数据传输及每次采样深度控制:ADC产生的转换数据通过高速DMA 通道1来传输置指定的内部RAM中,并且将DMA通道一设置成最高优先级,以保证数据准确,并且用DMA每次传输的个数来控制采样的深度,例如我要采集100个点那么就设置DMA传输100个次,每次从32位ADC转换寄存器传输一个word到RAM中,等完成了100次传输后,DMA通道自动停止(实际上ADC是一直按照要求的采样频率连续在后台采样,只是我去取数据而已),下次采集的时候我只要再设置下采样的个数使能DMA CHANNEL1就行了。
4、与上位机通讯:通讯也是个难题,要达到快速地将大量数据发给上位机的目的,传输的速率肯定低不了,开始我想先用串口,不过很快就放弃了,一则即使我用外部USB转串口的芯片最高也只能达到1M的速度,并且数据会丢失; 后来还是采用了网络传输的方式,用SPI 接口的ENC28J60芯片,这个芯片我在MEGA32和AT91SAM7S64上都用过,接口简单挺方便的,速度还可以,在SAM7S64上DMA凡是用UDP协议单向发送的速度可以达到400KB/S以上,这次用了STM32发现速度大增,经过我用STM32的DMA传输后,同样UDP协议单向发速度竟然达到了500KB/S以上,甚至最高可以达到600KB/S,这个真是意外的收获。
5、上位机程序:还是用VS2005,我还是喜欢用C#,主要是微软的C#做得是在太舒服了,编辑器智能化程度真高,我只要刚刚输个开头的字母,马上就感知出来一堆让你选择,连挨个敲字符的功夫都省了,还不用担心拼写出错到时候找原因的麻烦,呵呵,缺点就是程序执行时候CPU利用率要高点,什么时候它的C++编辑器也到这个程度我就换回C++,哈哈。波形显示还是用NI的measurementStudio8来实现,一个是漂亮方便,另外最要紧的就是MeasurementStudio8里面有一大堆数据处理的库,从简单的波形有效值计算,频率计算,到各种各样的函数滤波器功能,还有FFT频域分析,时域分析等等,但凡要用到的仪器相关处理里面都有,另外本来我打算要在模拟前端里面加一个相位锁定的电路,以固定显示的波形起点,后来发现MeasurementStudio8里面有个PeakDetector的类,用这个来实现波形的锁定连这个电路都可以省了。用MeasurementStudio8来实现实在是非常方便,并且准确。只是我没啥资料,还在探索当中

楼主:
显示的界面及部分照片

数据采样后输出到PC上显示的图形很精确,包括MAX038产生的正弦波上部的小尖峰也很清楚,STM32的ADC精度很稳定性相当好,对于音频范围的低频信号来说,1Msps的采样也基本够用了。只要采集足够的点送给measurementsudio提供的函数来分析,可以达到非常精确的程度,12BIT的分辨率相当于数字表的3位半的效果,用来测试信号的频率、真有效值、峰值、峰峰值等等非常方便和精确,和我用硬件实现的频率计和真有效值的读数相同(这也说明了我做的信号发生器的硬件是准确的,哈哈,之前跟数字表总对不上,看来是数字表准确度差),实现完全可以当作低频示波器来用,再加上个模拟前端电路,完全可以实用化了

楼主:
这个是我自己用MAX038做的信号发生器

楼主:
上位机的程序还处在对于measuremenStudio的摸索当中

上位机的程序还处在对于measuremenStudio的摸索当中,只是初步了解到了几个函数,用它来实现数据处理实在是方便,look
public void DataReceived_Proc() //UDP数据接收、数据处理、数据显示函数
        {

            try
            {
                while (bStates)
                {

                    myudpcomm.Receive(ref CommReceiveBuffer);
                    Received_Command = Bytes2Struct(ref CommReceiveBuffer);
                    //textBox3.Text = Received_Command.SampleRate.ToString() + (acEstimate++).ToString();
                    dADC1_Result = new double[Received_Command.SampleDepth];
                    dADC2_Result = new double[Received_Command.SampleDepth];
                    //数据处理,将通讯接收区中的ADC数据传入绘图用数组中
                    for (int i = 0; i < (int)(Received_Command.SampleDepth); i++)
                    {
                        dADC1_Result = (BitConverter.ToUInt16(CommReceiveBuffer, 40 + 4 * (i + 0))) * (3.3 / 4096.0);
                        dADC2_Result = (BitConverter.ToUInt16(CommReceiveBuffer, 40 + 4 * (i + 0) + 2)) * (3.3 / 4096.0);
                    }

                    str = "通道A(绿色) ";
                    //测试真有效值
                    Measurements.ACDCEstimator(dADC1_Result, out acEstimate, out dcEstimate);//交流(AC方式相当于信号通过一个电容隔直后进行测量)和直流(DC直通方式进行测量)真有效值测量
                    str += "AC方式有效值:" + ((int)(acEstimate * 1000)).ToString() + "mV   " + "DC方式有效值" + ((int)(dcEstimate * 1000)).ToString() + "mV ";
                    //测试信号频率、振幅Vp
                    mySingleToneInformationADC1 = new SingleToneInformation(dADC1_Result, Received_Command.SampleRate);
                    str += "频率:" + ((int)(acEstimate * 1000)==0 ? 0:(int )mySingleToneInformationADC1.Frequency).ToString() + "Hz   " + "振幅Vp:" + ((int )mySingleToneInformationADC1.Amplitude*1000).ToString() + "mV ";

                    str += " 通道B(红色) ";
                    //测试真有效值
                    Measurements.ACDCEstimator(dADC2_Result, out acEstimate, out dcEstimate);//交流(AC方式相当于信号通过一个电容隔直后进行测量)和直流(DC直通方式进行测量)真有效值测量
                    str += "AC方式有效值:" + ((int)(acEstimate * 1000)).ToString() + "mV   " + "DC方式有效值" + ((int)(dcEstimate * 1000)).ToString() + "mV ";
                    //测试信号频率、振幅Vp
                    mySingleToneInformationADC2 = new SingleToneInformation(dADC2_Result, Received_Command.SampleRate);
                    str += "频率:" + ((int)(acEstimate * 1000) == 0 ? 0 : (int)mySingleToneInformationADC1.Frequency).ToString() + "Hz   " + "振幅Vp:" + ((int)mySingleToneInformationADC1.Amplitude * 1000).ToString() + "mV ";
                    textBox3.Text = str;

                    //ThresholdPeakDetector.Analyze用来找出从波谷到波峰上升沿顶点的数组序号
                    //可以用于固定显示波形从上升沿的某固定点开始,相当与硬件的同步触发电路功能
                    //b = ThresholdPeakDetector.Analyze(dADC2_Result, 2, 10);
                    //foreach (int k in b)
                    //{
                    //    textBox3.Text += k.ToString() + " ";
                    //}
                    //for (int i = 0; i < Received_Command.SampleDepth - b[1]; i++)
                    {
                        //dADC1_Result = dADC2_Result[i + b][1]];
                    }
                    //textBox3.Text += b[b.Length - 1].ToString();
                    //bIsUdpDataReceived = true;  //表示接收到了UDP数据,允许进行再次发送
                    bIsDataReadyForPlot = true;
                    myGraphPlotProc();   //绘图输出*/
                    //myD1 = new myMethodDelegate(h);
                    //myD1(1);
                }
            }
            catch (Exception e1)
            {
                timer1.Enabled = false;
                MessageBox.Show(e1.ToString());
            }
            finally
            {
                timer1.Enabled = false;
            }
        }

        /************************************************************************************
         * 绘图输出过程函数供,mygGraphPlotThread进程调用
         * 始终循环检测bIsDataReadyForPlot,一旦为真则进行绘图,绘图完成后置标志为false
         * **********************************************************************************/
        public void myGraphPlotProc()   //绘图输出函数
        {
            //while (true )
            {
                if(bIsDataReadyForPlot)
                {
                    waveformPlot1.PlotY(dADC1_Result);
                    waveformPlot2.PlotY(dADC2_Result);
                    bIsDataReadyForPlot = false;
                }
            }
        }

楼主:
下位机的程序,也还在完善,现在只做到了基本的功能,还

主要问题还是在传输上的,这次为了一次传输比较多的数据,要将UDP数据包分解,分成多个小于1518字节的帧发送,因此发现当数据发送快的时候很容易导致数据停止发送,以前用MEGA32和SAM7的时候没注意过,当时的处理速度也慢,没暴露出来,想来想去可能是由于连续发送的时候速度太快导致的冲突,ENC28J60出错挂起了,还是ENC28J60没有吃透,对于里面的流控、以太网冲突检测这些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 (C) COPYRIGHT 2007 STMicroelectronics ********************
*STM32F10XXX 双通道ADC数据采集并通过ENC28J60实现UDP通讯传输
*作者:alien2006
*环境:keil for arm mdk 3.15b
*版本:V0.2
*时间:20071202
*说明:V0.2
*一、网络通讯部分
*                        1、先采用STM32 SPI轮询方式进行传输试验,ping 192.168.1.100 -l 1400 -n 10
*                                 在轮询方式下未改进SPI1_SendByte()函数(内部直接用ST提供的函数语句)需 avg=9ms时间
*                                 轮询方式下将SPI1_SendByte()函数中的4条语句修改为直接寄存器存取后avg提高到7ms
*                                 轮询方式下取消SPI1_SendByte()直接代之以函数中四语句avg提高到6ms
*                                 经过上述的逐步修改,传输UDP1400个字符时双向传输(接收1400个字节再发送这1400个字节)间隔4MS可达210KB/S
*                        2、enc28j60.c修改增加STM32 SPI传输DMA和非DMA编译选项,DMA方式下网络最大传输速度测试达到350KB/S
*     3、改进了ZYP_UDP.C实现了当要发送的UDP数据长度超过单帧所能容纳时,将UDP数据
*                                 自动进行分组,并可在编译时自定义每个分组长度;
*                                 改进了ENC28J60.C加入了ENC28J60DMA空闲和网络发送完毕的判断,解决了当发送速度过快时导
*                                 致传输出错问题。测试单向发送速度超过500KB/S;
*二、STM32数据采集部分
*                        1、ADC1/ADC2实现并行同时数据采集,12BIT最高可达1MSPS采样速度并通过STM32的DMA传输放入内存中
*                        2、TIM2 CC2实现对ADC采样的触发,ADC_Sample_Frequency_Set函数实现自定义TIM2 OC2频率输出,
*                        3、采样的频率和采样个数通过接收到的UDP控制命令来指定
*                           采样的频率为20HZ~1MHZ;
*                           采样深度为1~4000个数据(受限于STM32内存20KB容量,一个数据为2个12bitADC通道读数,需一个word)
*                        4、定义了简单的UDP控制命令结构,用于实现与PC通讯和控制采样频率和采样深度
*三、其他
*     1、程序待解决问题:UDP分组发送出错问题未完全解决,有待进一步解决
*                        2、期待增加模拟前端电路,并实现放大倍数程控,通过上位机程序可以设置

* V0.1:最初程序,实现简单固定频率和深度的并行ADC采样和UDP通讯,并编制了简单的上位机程序,
*                                可以进行采样波形的显示
*******************************************************************************/

楼主:
贴下ADC和时钟部分的程序,这里都是高手,大家不要笑我啊

/*******************************************************************************
* Function Name  : DMA_ADC_Transfer_Reset
* Description    : ADC1/ADC2 DMA传输通道复位,准备下一次DMA传输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MA_ADC_Transfer_Reset(void)
{
    //开始DMA传输
    //以下5句是采用函数方式共耗时多达百多个周期
    //DMA_Cmd(DMA_Channel1, DISABLE);//先要禁止DMA_ChannelX,才能修改DMA通道X传输数量寄存器DMA_CNDTRx
  //DMA_ClearFlag(DMA_FLAG_GL1|DMA_FLAG_TC1|DMA_FLAG_HT1|DMA_FLAG_TE1);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Transfer_ReceiveData_Buffer.InWord.SampleDepth;//重新设置要通过DMA传输数据量
  //DMA_Init(DMA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_Channel1, ENABLE);// Enable DMA channel1

     //以下4句是采用直接写寄存器方式一共耗时24个周期
     DMA_Channel1->CCR &= ~(1<<0); //禁用DMA_Channel,EN是CCR1寄存器的0位
     DMA->IFCR |= 0x0000000F;//清除CHANNEL1的4个标志
     DMA_Channel1->CNDTR = (u16)Transfer_ReceiveData_Buffer.InWord.SampleDepth;//重新设置要设置的DMA传输数据量
     DMA_Channel1->CCR |= (1<<0);//重新使能DMA_channel1
     while(!(DMA->ISR & DMA_FLAG_TC1));
     DMA_Channel1->CCR &= ~(1<<0); //禁用DMA_Channel,EN是CCR1寄存器的0位
}

/*******************************************************************************
* Function Name  : DMA_ADC_Transfer_Init
* Description    : ADC1/ADC2 DMA传输通道初始化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MA_ADC_Transfer_Init(void)
{
    /*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_DR_Address;//ADC数据寄存器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Transfer_SendData_Buffer.InWord.data[0];//目标缓冲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外设是源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0;//设置DMA读取长度为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外设地址不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目标缓冲区地址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外设数据宽度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目标缓冲区数据宽度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DMA模式:Circular循环模式/Normal普通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内存到内存模式不使能
  DMA_Init(DMA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hannel1 */
  //DMA_Cmd(DMA_Channel1,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ADC_Initial
* Description    : ADC1/ADC2初始化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DC_Initial(void)
{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RegSimult;//ADC1/ADC2同时并行采样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多通道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单次转换模式(转换后即停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2_CC2;//触发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4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1,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ADC2 configuration ---配置同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RegSimul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2_CC2;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
  /* ADC2 regular channels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11, 1,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 Enable ADC2 external trigger conversion */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2,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校准ADC1*/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Enable ADC2 */
  ADC_Cmd(ADC2, ENABLE);

  /* Enable ADC2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校准ADC2*/
  ADC_ResetCalibration(ADC2);
  /* Check the end of ADC2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2));

  /* Start ADC2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2);
  /* Check the end of ADC2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2));

  /* Test on channel1 transfer complete flag */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_FLAG_TC1));
  /* Clear channel1 transfer complete flag */
  //DMA_ClearFlag(DMA_FLAG_TC1);
    ADC_ExternalTrigConvCmd( ADC1,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ADC_Sample_Frequency_Set
* Description    : 根据输入的频率设置,TIM2_CC2产生相应的频率
*                  用来控制ADC的采样,Frequency=1000000/(Prescaler+1)来产生
*                                     因此有些频率计算不准确,一般频率为2或5的倍数才准确
*                                     频率范围为16Hz~1000,000Hz
* Input          : u16 Frequency:输入所需要的采样频率
*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DC_Sample_Frequency_Set(u32 Frequency)
{
    TIM_Cmd(TIM2, DISABLE);//先停止TIM2时钟,以准备下面的设置
    /* -----------------------------------------------------------------------
  TIM2 配置: 产生TIM2_CC2时钟控制信号用于控制ADC采样
  TIM2CLK = 72 MHz
  TIM2 ARR Register = 35 => TIM3 Frequency = (TIM3 counter clock/(ARR + 1))/2
  TIM2 Frequency = 1000 KHz.
-----------------------------------------------------------------------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35; //APR寄存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000000/Frequency-1; //预分频值,用来调整频率,分频系数=1000khz/(prescaler+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_OCMode_Toggle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35;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

  /* TIM2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2, ENABLE);
}

网友A:
上21ic这么多年,基本上没发帖说过灌水的话

今天例外,我也要顶一回贴!

网友B:
版主干啥呢,这好帖还不穿裤头?

网友C:
顶一下~~~俺比较期待100M的~~~

网友D:
顶一下~~~俺比较倾向于在液晶屏上显示~~~

网友E:
有空我也玩玩

支持,楼主加油啊

网友F:
顶一下

顶一下,

网友G:
还有就是,信号处理部分是否有程控放大之类的?

还有就是,信号处理部分是否有程控放大之类的?
有QQ吗?

网友H:
推荐使用彩屏,最好象我使用的手机彩屏,不过不快就是了

网友I:
LZ有没有打算做成产品出售呢?

估计市场上有这样的需求。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大家的支持也是我学习的动力:)

   没用USB关键是现在还在学习当中,还没研究过USB,不过昨天晚上看了一晚的USB资料,再研究了下ST官方的UM424的资料,发现好像没有原先想象那么难,呵呵,ST官方的程序写的很不错,按照它例子,稍微改动下应该难度不大。
    现在打算先根据那个USB转USART的例子稍加改动就可以了,暂时在上位机上按照串口来编写通讯,VS2005上倒是对这些虚拟串口的传输速率没有限制的,不过就是远不如TCP/IP这些来得高效。还是专门开发一个专用的USB驱动才行,得静下心来仔细研究下USB的驱动问题,打算先学下WINDRIVER,据说这个比较简单。
    到时候可以做个以太网和USB二合一的,呵呵,前端电路画了个图,因为是低频的所以还不算难,程控部分打算还是用CD4051了,正好手里有,并且这个开关的频响也足够宽了要比用DAC的R2R网络要强些。
    搞成便携的到也是个不错的想法,以后倒也有这个打算,目前主要是用到了NI MeasurementStudio8里面的很多函数,因为那些很多专业的分析算法搞起来难度非常大,还是先用它的简单些,以后慢慢再研究了。
    还有个想法就是用STM32的GPIO也有DMA功能,这样可以用GPIO并行连接高速ADC来直接做数据传输,因为GPIO是可以直接用DMA方式传输到内存的因此想来应该速度也比较快吧,不知道这样方式能不能满足20MHZ的传输速度?是否也可以用TIM来触发GPIO的DMA传输,这样的话用个20MSPS的高速ADC就可以直接把转换数据灌到MCU里面去了,这样要是可行的话也很省事了,要到100MSPS的话是肯定得用CPLD+高速RAM方案了,工程就大了,得去专门画个PCB版子来弄了。
另外回 kanghai,我也是杭州的,我的扣扣:肆柒伍零贰叁柒壹零。

网友J:
真的不错

真的不错,做个数字示波器一直是我的DIY梦想,开始想用STR710来做,看到它的ADC实在是他太慢了,还有很多东西都不明白,就放弃了。
你的这种精神值得我学习。

网友K:
佩服楼主,多年来一直想做一个手持示波表

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现在看来,cpld,ssram和M3的cpu都合适了。3寸多的640*480的屏也便宜了。正准备动手,目标200M采样率。
楼主作的很好,这样的速度已经足够观察常用的模拟信号,开关电源,通讯接口了。继续努力啊。
不过俺还是要向示波表方向发展。

另外,个人以为触发非常重要。虽然MeasurementStudio8可以做些事情。但要想提高性能,硬触发和缓冲是必须的。

网友L:
佩服楼主的学习、钻研热情

楼主:
200M的采样相当如容易啊

现在SRAM最快也只有10NS左右,CPLD的话是5NS,得用多个SRAM做分时存储才行了恐怕。另外我也想过用大容量的FPGA构成内部的FIFO电路来做,这样可以简化外部电路,减少高速电路布线时候带来的麻烦。
    感觉自制示波器难度最大的2点一个是模拟前端,另一个就是这个数字存储电路了
xzm0662 兄应该是个高手啊,希望有机会能多向你请教,并且希望能早日看到你的作品

网友B:
采样率200M 不难,难的是带宽,呵呵!

网友K:
相对存储速度,前端和软件才是更难的

前端难啊。
软件表面上不难实际做好很难的。

楼主:
宽带前端电路方面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没?

    ADC的差分驱动方面倒是有类似AD8132之类的全差分运放可以选择,应该不是大问题,200MSPS的话实际要处理的模拟型号应该在20MHZ以下比较合适了,因此可供选择的输入放大器方面还是有不少选择的,例如可以用OPA637等等之类的高速FET运算放大器做成同相放大电路,看过几个20MHZ的老的模拟示波器的图纸,发现他们的前端电路好像并不复杂,并且都是用分立原件做的。

网友K:
模拟示波器本来就无所谓精度,看个形状而已,模拟电路要

网友M:
建议楼主开个blog详细讲讲,如能开源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D:
好贴,建议到技术交流版专门开贴讨论

由版主置顶

大家群策群力,搞个有一定实用价值的真正的示波器出来

网友N(2008-01-10):
刚开始学习STM32,正需要这样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如题

网友O:
不错,不知进展如何了?

网友P:
很感激给了我们一些学习的经验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这些日子一直在学习USB

打算把STM32的USB功能利用起来,增加与PC机USB通讯的功能,等USB搞好了再把前端电路搭起来实验,如果顺利的话,打算再专门做块电路板,用小盒子装起来用,省得老是在实验板上接大堆线

网友Q:
沉了可惜!

网友R:
顶一下,太让人惊讶了

网友S:
好东西 哈 !

   斑竹厉害哈    好东西 谢谢您的分享 !

网友T:
要做成专业的那种,很高带宽的,非要有高人不行啊

不过楼主可以做相当多的前期工作,算是积累吧。我也一直希望做个自己的数字存贮示波器。不过,就像前面有人提到的,我希望是直接带TFT屏显示,而不是传到PC上显示

网友U(2008-02-12):
太经典的贴子了

不顶对不起各位!!!!

网友V(2008-03-14):
这个不顶不行...

网友W:
顶一下

顶一下

网友X(2008-05-21):
alien2006怎么没声音了

STM32内置的高速ADC实现简易示波器做好了吗?

网友(2009-09-13):
又被顶起来了哇,呵呵。

网友Y:
强人贴,不得不留名:lol

网友Z(2010-06-02):
虽然是老贴,忍不住还是想顶一下。

网友AA(2012-05-16):
楼主是否有实测最高频率啊,我到400khz数据就不对了。

网友AB(2023-01-06):
还是用在彩屏上漂亮,建议爱好者们试试

网友:
这个显示屏怎么实现画图的?

网友AC:
实际波形显示咋样?

网友AD:
怎样用stm32设计简易示波器

网友AE:
ADC单通道单次采集吗?

网友AF:
STM32F0xx_TIM输入捕获?

网友AG:
示波器怎么计算频率的?

网友AH:
如何确定波形的上下限?

网友AI:
使用的是DMA+ADC吗?

网友AJ:
内部的ADC最大的也就是1Mhz的采样率吧。

网友AK:
如何提高STM32微控制器内置的ADC的精度

网友AL:
ADC工作在什么模式,用什么触发,采样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