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ek-stm32f可以ram调试吗

楼主(2007-12-08):
需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A:
可以

附件中有例程,你可以参考一下.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9224137866.rar

楼主:
多谢关注

多谢楼上的热心人,但是我说的是在iar下用板子自带的st-link来调试,试了几次总是不行呀。

网友B:
看看板上的跳线设对了吗

STM32可以从Flash启动也可以从RAM启动,这是通过外部的BOOT0和BOOT1引脚选择的。

楼主:
试过了

用st库里面的gpio可以ram调试,跳线怎么设置都可以,但是板子自己带的lcd和adc的都不行,跳线怎么设置都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