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开放的cortex-M3的下载器电路啊?

楼主(2007-12-12):
请问现在有没有开放的cortex-M3的下载器电路啊?就像H-Jtag一样的好东西现在有没有?

网友A:
STM32可以通过ISP下载程序

ISP是通过UART完成,电路就是232的电路。

网友B:
需要DTR/RTS等信号配合吗???

谢谢!!!

网友C:
STM32通过ISP下载程序,不需要DTR/RTS等信号配合

以下是FAQ中的相关部分:

(5) 是否有简易的方法下载程序代码到STM32的内部Flash?
  所有STM32产品都内置一个系统存储区,用于放置一段程序,这段程序可以通过STM32的USART1接口接收命令,并执行对内部Flash的擦除和烧写等操作。这段程序可以通过设置芯片上相应管脚(BOOT1和BOOT0)的状态,在芯片复位后进入。
  因为这段程序的功能是在芯片启动后通过USART加载程序到内置Flash存储器,所以称其为Flash Loader。所有STM32产品在出厂时都已预置了Flash Loader,用户只能通过设置BOOT1和BOOT0来使用它,而没有办法擦除或修改它。
  使用Flash Loader的方法,请参考下述文档:
 应用笔记
      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system memory boot mode
 Windows演示软件
      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
 演示软件使用手册
      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
  STM32中的Flash Loader使用USART1做为通信端口,它使用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和偶校验,具有自动波特率检测功能。

网友D:
这样是不是意味着没有仿真器也可以开发STM32了啊?

网友C:
5楼:只要您的软件功夫过硬,可以这么做

但是没有使用仿真器开发那么方便快捷。

网友B:
不会和STC一样骗人吧~~~不会占用系统资源吧~~~

STC的ISP是不错,可占用了系统资源.
这样ISP完后将覆盖部分的RAM,导致俺以前的程序掉电用法拉电容维持几天的数据丢失...

无奈再买了脱机下载器,不能ISP~~~

所以俺被STC坑苦了...真是晚节不保呀~~~

看了香帮主的帖子俺心里有些底了...

只要有ISP,俺用仿真确实多余~~~

现在俺用LPCARM都没仿过,用它自带的OS---ARTX,加上菜农的"LPCARM防御体系".

用了2年了从没出过事...

但愿能再次倒塌STM32~~~~~

哈哈~~~菜农不倒塌是活不成人的~~~

网友D:
TO:楼上hotpower

STC ISP会占系统资源吗?
我刚好在用STC,也刚好用STC isp,它的手册上好像没有提到这一点
“这样ISP完后将覆盖部分的RAM,导致俺以前的程序掉电用法拉电容维持几天的数据丢失...”这个有点不明白,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B:
哈哈~~~这就是STC的不实在之处!!!这样菜农式的程序都无法运

网友E:
我也不调试直接烧哈哈,大叔准备倒塌stm32了?

网友B:
哈哈~~~首个攻击目标已经确定---STM32之ISP~~~

网友F:
菜农大叔说明白点啊

STC的isp怎么占用系统资源了?又是怎么把你的法拉电容消耗掉了的?

网友G:
高手给整个开源的 X-LINK出来呗

估计就是要破中间那个ARM7单片机的程序

网友H:
有ISP就太好了!

网友I:
ISP就是方便,可以省了仿真器

网友J:
呵呵,这么看来STM32只是用独立的Flash来当作

ISP存储区

并没有独立的RAM

那么,菜农用STC 的那种程况也会出现吧~~~~~

STC的ISP 也可以选择某两脚为低才进入ISP的

网友J:
不知ST是的硬进入ISP还是软件进入ISP

呵呵

网友C:
18楼可以看看我和hotpower下的那盘盲棋

STM32必须通过设置管脚Boot0和Boot1的状态进入ISP,执行ISP的Bootloader是存放在一个特殊的存储器,完全独立于用户的存储区(Flash、RAM、寄存器等)

网友K:
那SRAM和其它资源呢?

FLASH可以独立,好理解。 SRAM和GPIO这些资源呢?因为我想在ISP前做一些条件判断再下载。STC的ISP和是共用的空间,应该是通过映射实现的。ISP多1K,用户代码空间就少1K。不过我还没发现有hotpower这样的情况。

网友C:
Bootloader的运行与用户程序的运行互不干扰

运行Bootloader执行ISP时,不能运行用户Flash中的程序,反之亦然。

Bootloader的执行和用户程序的执行不能互相直接调用,必须通过Boot1和Boot0管脚的改变和系统复位才能转换。

所以想在ISP前做一些条件判断再下载是不容易办到的,必须采用hotpower的外部电路。

网友H:
希望ISP程序支持一键下载

类似LPC的下载,使用DTR/RTS信号控制复位和BOOT0(BOOT1基本上拉低就行了)

网友B:
楼上的愿望理论上已经没有问题~~~

时间未到~~~莫急~~~

网友H:
这个功能提供的话~就比LM的要有优势多了~

以前LPC ARM的成功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他的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