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操作系统的IAP问题

楼主(2007-12-17):
前面使用了论坛几位大侠的IAP3.0程序,经过试验的确可以下载用户程序了,现在又遇到了新的的问题,还望各位指教:
1、关于文件输出的问题:在GPIO项目中,在linker/extra output中,设置为gpio.bin,格式为raw-binary,此项目编译后的确没有问题,但是在我的应用文件中,如果采用同样的设置,却无法输出bin文件,iar编译很长时间都无法推出,最后看到数据的文件竟然到4GB,很恐怖。

2、在采用操作系统的一个项目中,如果也采用GPIO的几点修改方法,用户程序无法正常运行,在ST的研讨会上,曾经请教郭ST的工程师,但是还没有得到答案,期待中。

网友A:
请问你使用的是哪款芯片?

问题1:多数情况是你的设置问题,极少数情况是IAR的BUG;更新一下IAR软件试试,或问问IAR公司的技术支持。

问题2:能否介绍一下你的操作步骤?这样才好讨论。

网友B:
俺在IAR for AVR中遇到过,写些东西进去

/*------------------------------------------
在*.XCL文件尾部加入以下3句(M48为iom48.xcl)
// Output
-Ointel-extended,(CODE)=.hex//输出hex文件
-Ointel-extended,(XDATA)=.eep//输出eep文件
-------------------------------------------*/

在LPCARM中用过IAR,没有遇见楼主的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太忙,没有上网

感谢香主和hotpower的解答,
关于第一个问题,采用和GPIO项目同样的设置,GPIO可以生成.BIN文件,我的项目出现错误,提示信息如下:
Linking
Error[e74]: There was an error when writing to file D:ST-ARMFreeRTOSProjectFreeRTOSTestDemoARM7_STR71x_IARDebugExeRTOSDemo.bin
Error[e74]: There was an error when writing to file D:ST-ARMFreeRTOSProjectFreeRTOSTestDemoARM7_STR71x_IARDebugListRTOSDemo.map

此时在exe目录下也有一个.bin文件:RTOSDemo.bin,大小:3138776k,这还是最近运行小的,以前都是4xxxxxxK,感觉写到最后都是我得硬盘空间没有空间了提示出错的。
关于HOTPOWER的建议:用IAP使用的时.BIN文件,所以你说后面增加两行,不知道又该如何加?

关于第二个问题,是我搞错了,因为用IAR一直没有办法生成.BIN文件,所以我使用的是.SIM文件,肯定不行,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