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STM32V1与计算机相连是UNKNOWN DEVICE

楼主(2007-12-18):
但还是可以烧程序?
至于其他的KEIL的东西还没做小白鼠
先在flash上面download了几个程序看看
板子应该么问题。。。跑BKL么问题,LCD的广告也对。

对于标题的问题怎么解决?
更新usb的驱动?

楼主:
小白鼠的问题专问帖

如何烧入至SRAM中?
SW1 SW2都跳到1了,然后KEIL里面也相应的地址更改过。 不过没法从SRAM中启动,用从用户flash启动的话程序还在。。

继续小白鼠。

虽然10K次可能大多足够了,但是想刚刚一些小的程序还是用SRAM烧比较好。。

网友A:
呵呵 老大,烧10K次也可以连板子一起扔了吧~

网友B:
其实10K次数,对开发产品是够用了,对学习来说是小了

调试,我平均每5分钟一次,每天8个小时,这就96次了
连续调试100天,芯片挂了,产品基本成功了。
但是对学习来说,10K次数确实偏小了,到RAM里去调试是个很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
LS正解

小白在学习。
关于RAM调试这个还没弄好,现在只会FLASH里面烧完再DEBUG一步步看程序。

问下如何正确学习这块板子?
程序原有的光盘也好,KEIL也好都有,要是光烧的话,这个就是烧钱了。。。

关于RAM调试,希望能够有给个解答哈。

还有关于JTAG调试,里面有说JP 3 7 9 13都短接,,断开JP9,这个应该指的是小板子上的吧。

办公室里短接帽都找不全。。汗。。。

网友A:
还真没计算过,10K开来一会儿就去了~~

网友C:
5楼,请用RAM在坛里搜一下,这几天有好几个帖在谈这个问题

如果每天我都要回答同样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就没有时间考虑了,请各位稍微配合一下,谢谢!

网友C:
嗨,还是给你一个链接吧

楼主:
香版看下5樓的時間吧

那個時候我一直在跟這個問題啊。
現在也在跟別人說怎么解決RAM調試的問題。
小綠下版主
我也每天刷幾次論壇的說。緊跟時代步伐

网友C:
不好意思,又错怪一个好人

你那个帖子是我后来才看到的,谢谢朋友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