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EMSTM32V1(LINK-ME)不能在3.15下用.

楼主(2007-12-18):
MDK3.10不能软件模拟STM32, 在网上下载了3.15B。可是EMSTM32V1(LINK-ME)不能在3.15下用.
请问能解决吗?embed的3.15何时出来?

网友A:
关注之中~~~只要有ISP俺就放一半心了~~~

网友B:
我的可以

我的MDK3.10不能用STM32, 在网上下载了3.15B。可以用EMSTM32V1(LINK-ME),下栽调试都可以,但有三个问提:
1,安了3.15B后,不再显示ULINK2,有时不稳定;
2,下载有16K限制提示;
3,我的ULINK(OEM)不能用,而且在8位机调试不稳定,有时显示找不到设备?KEIL的更新换代不知有没有考虑到我们这些老用户?

大家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C:
貌似有很多link

一冲动,万利搞了4块班子回来,embest 一块,P&S一块(其实也是embest的)

好像内置的和 那个叫:ulink me的不一样,ulinkme 要选 那个没有M3的,内置的要选 带M3 的link。
今天 在RPC 上 把 link me 调试搞好了,明天再试 3.15B

事实证明: 无版权的就是比正版的好!o(∩_∩)o...哈哈

网友D:
我用的KEIL版的ulinkME是真的ulinkME

我用的KEIL版的ulinkME是真的ulinkME,有限制的。embest版的独立的MEULINK应该是把ULINK2的电平转换芯片去了,是真的ULINK2,功能不打折扣的。我用ulinkME调试,这个东西不稳定,偶尔会出错的。

网友E:
ULINK2和ME用的是HID的驱动

ULINK1用的是专用的驱动

网友C:
真的? 如果这样就再买一个放家里玩~ 哈哈

“embest版的独立的MEULINK应该是把ULINK2的电平转换芯片去了,是真的ULINK2,功能不打折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