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看门狗溢出后还想保存数据,有什么好方案?

楼主(2007-12-19):
之前设计的方案是把数据放在RAM里面,掉电时靠电容的电量将数据转存到flash里面,这个已经实现。
现在的问题是:看门狗溢出时怎么办,数据没法保存。产品已经在用,各位大虾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谢谢!

使用的处理器是STR710

网友A:
很简单呀!

看门狗溢出,程序复位。在复位后,程序马上判断是否是看门狗溢出,如果是看门够溢出,则执行保存数据程序。

网友B:
0x55aa通吃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