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英蓓特STM32 ARM开发板的初级改造(有图)

楼主(2007-12-20):
上周在研讨会上买了英蓓特的开发板,试了下,感觉有几个地方不爽,所以就自己动手DIY了:

1)USB供电问题,必须插2条USB线,可怜我的本本一共才3个,鼠标用了一个,被他全占了,其它USB-232就没法用了;
2)板子附带的1602没有接背光,而实际这个LCM是有背光电路的。

DIY的方法和结果自己看图啦,明天开始DEMO板要封存了,等手上的工作忙完了,估计差不多明年51节后啦,到时候再来折腾它了。

楼主:
图一次只能传一张啊?晕死

楼主:
最后那个电源改造

网友A:
可以上传多张的,上传一次就把地址复制出来,然后使用ABC

网友B:
楼主可以用个USB的HUB嘛!

加了LCD背光后小心USB过载,最好量一下电流,不要烧了你的USB口!

网友C:
哈哈~~~谢谢楼主的经验,等俺后天那到再说~~~

网友D:
那麽快就給塊動手術啦?

燒了手提的USB,就不值了.呵呵

网友C:
俺帮你搞到一起~~~版权归sszxxm所有~~~

引用 楼主:
ST MCU ←返回版面

楼主: 英蓓特STM32 ARM开发板的初级改造(有图)

网友C:
倒塌了~~~00都干了俺还做无用功~~~

网友C:
让俺干就先把背光搞掉~~~

网友A:
嘿嘿,发帖前最好刷新一下~~~不然容易撞车~~~

楼主:
谢谢香水城版主的提醒!

本本的USB口应该没那么脆弱吧,整个板子的功耗不会大到哪里去的,那个背光,因为是3.3V的供电,也不是很亮,所以电流应该不会大的。

以前用华硕的笔记本USB电源拖过一个VGA-AV的转接板,一通电,电脑自动关机,后来测试电流确实很大,呵呵,但还好USB口没事。

网友C:
倒塌了,今天总抢不到沙发坐-郁闷之中~~~难道俺真的老了不中

楼主:
还有USB的HUB我能不用就不用,桌子上已经够乱的了

这不是乱上添乱嘛,^_^。

网友A:
我实验室那台电脑因为我调试USB充电器时,把电源部分

现在电源输出电流很小……不过还能用,就是有时连个U盘都带不起...

USB协议规定最大电流不能超过500mA。

网友E:
USB一般是带保护的.

或者用可恢复保险丝,或者是专用的芯片.你想烧都烧不了.我那个老的T30不知道电源短路了多少次,他就是没有事!

网友B:
16楼,新的机器为了节省成本,往往使用。。。。

网友F:
背光电流多大?不需要接限流电阻吗???

主板的USB口有没有这就很难说了,就怕有点主板乱省元件,一短路就烧开辅助电源线路,到时键盘啥的就都没反应了...

网友G:
谢谢楼主。
背光就免了吧,  现在这民用品的质量真是没法说, 偶想偶新搞到的X61小本陪我几年呢。

网友H:
回头把我的板子也改了

楼主的改造都很实用。

网友G:
比较夸张的失误 好歹也垫个纸垫片补救一下嘛!

楼主:
楼上这么说,还真是提醒我了

特地把打包好的DEMO板拿出来仔细看了下,暴汗中..................

现在越来越感到细节的重要了...........

网友I:
用5V电源适配器供电的飘过

不过那个背光至少也给设计个短路块嘛,想要背光还要自己飞线,多不美观。

网友J:
问下LS已经用5V的筒子们具体问题

那还要和USB连的是哪根?
就是ULINK_ME?
我看那个说明书上说,USB供电的还要通讯。。(我是小白。。)
还有,中间要跳线的吧?
在那个电容和电位器旁边,LCD上面。

网友C:
哈哈~~~下周俺也开始改板子~~~

网友K:
外接直流电源不就可以啦

电源部分的改造没什么必要吧?外接一个5V直流电源不就行了,也不贵

楼主:
楼上的,就算你不说,地球人都知道的!

你以为接那么多的电线接口好玩啊。简单好用够用才是硬道理。

5V电源是不贵,199¥都用了,还在乎这些。

按照你的思路如果纯粹是成本的问题,我就直接加个USB线好了,一分钱不花,厂家就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J:
板子上也有電源的供應方法和跳線

LZ這么調的最基本的原因是,筆記本USB口不夠用。。。
我也是。。。

网友C:
看来不要心急~~~等俺仔细看完说明再做决定~~~

网友L:
我的前置USB接口,烧了

我用前置USB接口供电+ULink me调试,结果把前置的USB接口给烧了,现在接什么样的USB设备都没反映,郁闷。
后置的USB好像也受到了影响。
我现在怕了,赶紧买了个电源适配器,再也不敢用USB当电源了!

网友:
tft的使用

有那位老大tft的液晶在上面使用过没?

网友L:
楼主这样改,真的要慎重啊

我前天用USB给STM32V100供电+调试+通信,不知怎地就把我的USB接口给冲击了,先是机子死机,重启后发现USB接口现在很挑U盘,带延长线的U盘在我的机子上再也不能用了,郁闷啊

网友J:
神啊。。

我在等等看看別人怎么改?

网友B:
32楼用的是什么开发板?有没有量过板子的功耗?

是不是板子上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