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RM DEMO板试验UART使用ISP下载程序成功!(有图为证)

楼主(2007-12-20):
程序是例子里的1602显示。

板子是英蓓特的那个,平时将小板的SW1,SW2都置0,需要ISP下载时,将SW2拨到1,然后启动那个上位机程序:STM32固化的BootLoader的上位机PC端程序: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support/micro/files/um0462.zip

就可以在里边联机了,接下去的操作很简单,把HEX文件调出来,直接下载啦:)

网友A:
沙发~~~等俺用CVI编个比这更漂亮的STM32ISP~~~

楼主:
对STM32ARM的关注暂时告一段落

这个功能很方便生产烧写程序,可以省了不少编程器的投入,当然如果量大,就无所谓啦。

把手上一个用MEGA64做的项目完成掉,回头再来收拾STM32,^_^

网友A:
SW1应该是个"废物"~~~对于FLASH来说,除SW2受控还应该有复位键???

网友B:
WRITE Protect

我试了,提示写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