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 头晕两天 心得

楼主(2007-12-25):
太贪心,搞了两种板子,其link 是不一样! 需在KEIL的Debug 中变换!

这两天发言少多了! 是不是大家都撞NBA的“新秀墙” 了。  连菜农大哥 都不来 唧唧歪歪 的了。

初次读 KEIL原厂程序,真难! 为了通用化,到处看见宏来宏去,还有好久没见过的 “结构”。 恍惚当初读 XX的51源码, 唉,

这里有人知道这句暗号不?

// System go.  Never return!

楼主:
各位注意,

Demo 板cd 中有带 3.10的3.11的,最好到网站上下 3.12PRC 先别忙搞那个3.15B,等真需要的时候再去搞吧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心得

能说说区别吗?

楼主:
呵呵 香版好 -----潜台词:其它版都是丑版?!?!

我这个怪自己,搞了两个link 一个 独立的EMLink 一个是Demo板上,这时,如果换板子,须在 Debug 中的Jtag Serial NO: 中选取当前的号,如果正确,右边会有响应的代码出来,否则右边为空白。

虽然在 项目中设定了器件号 ,但实际上 在 Flash Download 中 需再选相应的器件  比如:   STM32F10X 128KB Flash 。

还有就是各个版本的Keil 中  debug link 太多,有个版本里有 Cortex-M3选项,至少我其实没用, 是用 的没带M3 的选项。

网友B:
呵呵......我用keil MDK 一切很正常啊.

因為之前用開keil C51所以習慣了.

网友C:
不要使用Keil 3.11那个版本的软件

该软件有Bug,调试STM32F101系列有问题,调试STM32F103时,只能调试64脚。

楼主:
o, 唉

真是又一场狂奔!

工具本身都还在发展阶段,  上帝保佑我们, ARM。

不仅KEIL 软件,各种link也太多了,遮遮掩掩的,一样的名字,其实不一样,那个第二版学习板,又脱离了原先ST自己的Demo板的硬件设计, 到KEIL的网站上下的最新的STM32Demo不能跑,  真不明白ST干嘛这么自己为难自己。

网友A:
世界是多样的,五颜六色的,没有人能够把它漆成一种颜色

“真不明白ST干嘛这么自己为难自己”?——我们也不想这样啊。

KEIL网站上的Demo好像是在Keil的开发板上做的,相信IAR的Demo是在IAR的开发板上做的;我们目前还没有能力,做一套Demo可以适合市面上每一种开发板,也不可能要求每个公司都做同样的开发板,这也不太现实,这一点还请网友体谅。

顺便问一下,楼上的签名是什么意思? "System go! never return". 记得你曾经问过这个问题,但没有人有答案。

网友D:
ST啊,是有点空间就要搞成五颜六色

ls:"世界是多样的,五颜六色的,没有人能够把它漆成一种颜色"

    我知道的STm32的link不下四种,天底下难道一个系列的arm用到的link还有比这个更多的吗

    ST啊,是有点空间就要搞成五颜六色

网友E:
俺近来在被"忆苦思甜"搞得"精神和主义"都要颠覆了~~~

明天振作精神开机玩玩~~~一直没敢通电...害怕也来个"手机漂流记"~~~

不过看了几天的STM32文档,做做"赛前准备"~~~

感觉STM32的库函数很丰富~~~不过感觉限定了菜农的"自由发挥"空间~~~

这俺在IAR for LPC2148上遇到过,IAR的库也很丰富...

正在琢磨如何"切入"~~~

不过俺想先"倒着走路"---用CVI编写自己的STM32之ISP(ICP)软件.

为"裸奔和裸调"先铺路~~~

网友A:
9楼的朋友,您能否提个建议

ST如何能够限制所有工具供应商只生产一种调试工具?

ARM7、ARM9的调试工具也是五花八门,也没有听谁嫌太多了;程序设计语言也是各种各样,新的还在不断涌现,也没有听说谁嫌太多了。

作为一款功能强大的单片机,有多种工具支持它的开发,我认为是一个大好事!正是这些工具供应商看到了这个系统的发展潜力,大家才会不失时机地各自推出了自己的调试工具,难道谁错了吗。

网友E:
应该是好事~~~"乱中夺权"嘛~~~

网友F:
keil最容易使用

keil最容易使用.
IAR的软仿真功能不错,界面简洁,设置界面也非常简介

就是arm本家的东东rvds,用以来不舒服,太不习惯了,
操作界面非常难看.代码里的高亮显示区域,也是色彩斑驳,看着非常绕眼,
太不舒服了.

楼主:
感谢香版

   其实我的说法不过是觉得ST在Cortex-M3现在还是比较强势的,可以搞个 640*480 16色级兼容,将极大的减少推广阶段的关公战程咬金 呵呵 。

//System go! never return.

是我读过的一个代码:

void mian(void){
  go();
  //System go! never return.
}

代码最终超过了64K,51的,原始代码创建于90年代初,写出了消息、事件、队列等概念,  那个惭愧啊! 之前以为自己几千行的汇编很厉害了。

网友A:
谢谢qihao,我们会努力的

您说的“640*480 16色级兼容”是否是指配个LCD显示器?还是说STM32要带LCD驱动?如果是LCD驱动,我在另一帖中作了个分析,你可以去看看(忘了在哪里,找到再回来),需要比较慎重地考虑市场和成本。

楼主:
晕 关公和咬金 还真就干上了!

“640*480 16色级兼容”  偶说得意思是 硬件(外围)最低基本配置不变。不是说显示~~~

各个第三方可以建议在这个“640*480 16色级”不变的前提下再去发挥!这样,你们自己和Keil的Demo只在这个最基本的“640*480 16色级”上跑,

网友E:
哈哈~~~"宏来宏去"确实晕头~~~俺"习惯"了但是感觉效率不高~~~

网友G:
俺也有板子了~~~正在看资料,看完资料再来实战一下~~~

网友E:
哈哈~~~俺从来先玩后看资料论证自己猜对否~~~

今天俺的研究生说俺蛮干~~~说他没见过像俺的...哈哈~~~

俺在运动中学习~~~调试跟踪就学会了汇编...(虽然有的指令都没见过~~~)

俺可不能像00是玩的,俺可要立即"上刺刀"做产品呀~~~真羡慕能坐在学堂上面念经~~~

本打算一周时间做菜鸟,估计要提前了...先把图纸拿出来再学也成~~~

等板子出来了,菜鸟肯定会毕业~~~

楼主:
哎,又来催总结、计划了!

天呀!  谁帮帮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