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有谁在万利的M3开发板上跑起来下载到RAM中的程序

楼主(2007-12-25):
好像是选择BOOT_RAM时仿真器驱动是绝对路径报错,正确选择仿真器驱动驱动路径信息并且链接选项选择lnkarm_ram.xcl是编译正常也不能下载。
第一次使用IAR,有熟悉的指导一下吧,谢谢

网友A:
BOOT_RAM选项没有正确配置

万利放在光盘中的例子仅BOOT_FLASH的配置是正确的,BOOT_RAM选项的配置是错误的。

如果想在RAM中调试需要修改的地方如下:
1, Options -> C/C++ Compiler -> Preprocessor选项卡中的Defined symbols项,将VECT_TAB_FLASH改为VECT_TAB_RAM。

2, Options -> Linke -> Config选项卡中的Linker command file项,选择lnkarm_ram.xcl。

3, Options -> Debugger -> Download选项卡中,取消对Verify download和Use flash loaders的选择。

4,调整板子上的BOOT开关。

楼主:
谢谢,写的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