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3的存储器是哈佛结构吗?

楼主(2007-12-26):
手册上说Cortex-M3的总线是哈佛结构的,哈佛结构的特点是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是分开的,可是我看到STM32的总线结构和ARM7没有什么区别,程序存储器、IO接口和数据存储器都是在32位的4G的线性空间上,属于单总线类型,那为什么说Cortex-M3是哈佛结构呢?

网友A:
哈佛结构是有关CPU周边的总线架构,不是关于存储器本身的

下图为STM32内部的总线结构图,你可以清楚地看到Flash和SRAM分别使用了不同的通道与Cortex-M3核心交换数据,这正是典型的哈佛结构;你可以再比较一下ARM7的总线结构图,应该可以看出不同之处。

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图中Flash Memory与Cortex-M3核心之间的闪存缓冲器,它有效地拟合了Flash与CPU间速度的差异,充分发挥Cortex-M3核心的速度优势。下面这个帖子中有对这个闪存缓冲器工作原理的详细说明(13、14楼):STM32的 FLASH 可以跑到72MHZ吗???

——级别不够,二姨不让贴图,只好发2个帖。

网友A:
统一编址并不代表就是但总线结构,ARM9是哈佛结构也是统一

请看STM32技术参考手册第2.1节的框图。有时间我再回来详细介绍。

网友B:
HWM老师好久没来了

网友A:
STM32中地址空间的分配

楼主说得没错,STM32中程序存储器、IO接口和数据存储器都是在32位的4GB线性空间上,下图就是这个线性空间的分配图,可以看出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处于不同的地址区域,不像8051那样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分别有两套不同的地址区域。统一编址并不代表就是单总线结构,STM32中不同的总线使用了不同的地址空间。

网友C(2013-03-14):
哈佛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