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7的pwm输出延迟问题

楼主(2007-12-26):
我用的是st7fmc2s4,我写一组输出单口时,从示波器上看配置为pwm口的输出总比非pwm口的输出有延迟,时间还较长15ms,那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A:
楼主能贴个图上来吗?

从你的帖子中看,好像是某个端口(不是单口)中有些口配置成了PWM口,有些没有,但你对所有这些口都做同样的操作,看到输出有延迟,是这样吗?

贴个图说明一下比较清楚些。

楼主:
驱动bldc电机的三相桥,上桥臂为pwm,下桥臂为逻辑值,驱动时同时写一组值,如t1 t6,此时t1输出pwm信号,t6输出高电平,但两信号起始时刻有先后,不知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