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是ST-LINK II有BUG,还是我设置有问题 ?

楼主(2007-12-26):
就是样本里面的程序添加了sprintf函数, 下载在FLASH中调试器报错,但可以手工复位正常运行.
下载到RAM里面运行不正常,一会程序就跑飞了(短于10秒钟).

下面是整个工程打包文件,请帮忙验证.

LCDDemo.part01

LCDDemo.part02

LCDDemo.part03

楼主:
上面文件下载后改名成LCDDemo.part01,02,03就可以了

以为在debug();之前定义变量ST-LINK II不支持,把int j=0;char rgbhDisp[5];
定义成全局变量后,虽然下载到FLASH不再报错并且能正常运行,但下载到SRAM里面的程序还是运行出错.

楼主:
IAR FOR ARM 版本是Ev4.42a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很可能是你的堆栈溢出使程序跑飞

请注意SRAM的容量有限,你把程序放到RAM中运行,必然导致可用的数据变量的空间减小,堆栈也在SRAM中。

一种合理的解释是,你的堆栈已经溢出,在Flash中运行正常,是因为还有很大的RAM区没有用到,堆栈溢出没有破坏有用的程序和数据;而在SRAM中运行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RAM被压缩,堆栈溢出时破坏了有用的程序或数据。

楼主:
谢谢斑竹

1、使用的是万利的DEMO程序。
2、把栈放的很大还是有问题。
3、报错的时候程序还没有开始运行,仅仅是下载结束了。

网友B:
编译输出格式不对

在linker/output,把ALLOW C-SPY specific extra output file 构上
在linker/extra output,把generate extra output file钩上

楼主:
不是6楼说的问题,你说的两向都是正常的

您可以把上面的工程下载测试一下,谢谢。

网友A:
不是堆栈溢出,是存储器溢出了,更严重!

看看5楼贴出的截图:

15 332 bytes of CODE memory
19 880 bytes of DATA memory
 1 194 bytes of CONST memory

STM32最多就20K字节的RAM,你的代码用了15K,数据区用了近20K,当然会在下载时报错了,硬件存储器根本没有这么大!

楼主:
斑竹,5楼的图代码是在FLASH中啊

呵呵

网友A:
可你在一楼说下载到Flash运行正常,下载到RAM里面运行不正常

另外,据我所知sprintf使用了可变参数传递,需要编译器很好支持,不知你从哪里搬来的sprintf,是否能够匹配我就不好说了。

既然是添加了sprintf函数后出问题,你还是在这个函数上找找原因吧。

楼主:
sprintf是IAR自身的标准函数啊

在项目中51、AVR、430都用它,从来没见过标准函数本身有问题。

对IAR标准函数的信任就象对ST芯片信任一样,不会轻易怀疑BUG的存在。

楼主:
并且仅仅是不能用ST-LINK II调试

下载到板子里面的程序运行还是稳定正常的。

其实要求有些高了,不到200元买的东西,能下载就好了 :-)

网友A:
我刚刚使用ST提供的GPIO例子测试过,没有问题

在程序中增加了下面的测试函数:

volatile int varA = 100;
char string[100];
void testing(void)
{
  sprintf(string, "This is varA = %d", varA);
}

然后在主循环前调用testing(),没发现问题。

我的开发工具是IAR EWARM 4.42A。

楼主:
不争论了

真正弄清楚这个原因估计要耗费很多时间。

显式的BUG是容易处理的,有些BUG往往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显现出来。
现在这个问题可能是万利光盘中的例程不适合添加sprintf函数(一般不会有问题,但毕竟我自己也没有认真研究过FWLib,有些规则不是很清晰,不敢说不是例程的问题),也可能是仿真器的BUG。

我一楼上面出问题的打包工程文件,和斑竹一样,也是使用了EWARM4.42A,两个版本(EWARM-KS-442A、EWARM-EV-442A)都试过了,显现出来的错误信息完全相同。

网友C:
上午虽然GPIO例子调通了,但真不明白门朝那边开---晕糊呀~~~

看来和打拳一样,先研究研究对方的套路来~~~

网友A:
如果这样的话就好办了,等我们测试一下再说

顺便问一下,LZ在用STM32做什么产品?

网友A:
回15楼:香功!

哈哈~~~

楼主:
准备做记录仪表,嵌入多种通讯协议

网友C:
看到16楼关于多种通讯协议的问题,俺代表农友请个愿~~~

ST能否提供一个类似于串口控件MSCOMM,SPCOMM的驱动软件,分别供STM32和PC端使用.
这样就为我们这些USB驱动菜鸟做了件天大的善事~~~

这样我们可以用它下载程序和PC与STM32进行数据交换及通讯~~~

先谢谢了~~~

网友D:
我下载试了试,和你的描述不一样么

我可以下载到RAM,但是运行的时候,在液晶显示1000左右时,PC值会变成0xfffffff0,导致程序跑到HardFaultException()中,我没仔细看程序,但应该是你代码的问题吧。

在FLASH里运行倒是正常的。不过下载的时候出现过一次1楼描述的错误,但重起IAR之后就好了,这个可能是ST_LINK II和IAR的衔接还不是很好的关系吧,我猜的。。。

网友E:
香版技术支持不错,赞一个~~~~~~~`

号召zlg的版主向香版学习,呵呵

楼主:
to: 20楼 vigia

下载到FLASH中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下载结束不能自动进入调试界面,出现了N次一楼错误,重启IAR也没有解决,可能是你的运气比我好吧

网友A:
根据楼主提供的项目文件测试,发现问题是堆栈设得太小了

楼主给的项目文件包中,堆栈设置为0x100,我将其改为0x200后下载到RAM中运行没有发生问题,但不改堆栈设置会发生楼主说的“一会程序就跑飞了”的状况。

运行结束后,看了一下堆栈,大约0x140字节被使用,所以进一步判定是堆栈溢出的问题。

楼主:
呵呵,更改堆栈大小后,在RAM里面运行暂时是没有问题

CSTACK  0x2800
HEAP    0x2400

但在FLASH中还是一样不能调试,在5楼的测试中还是报错。

其实的焦点问题不是说是不是运行出错,是烧录到FLASH后无法自动进入仿真步骤就报错了。

网友C:
从楼主的图中看出IAR和KEIL好象用的一样的固件库???

楼主:
应该是一样的,ST本身提供的库支持这几种编译系统

那么多的宏和结构就是为了保证通用性,库还是写的不错。

网友A:
楼主碰到的问题已找出原因,是驱动的BUG,请下载更新的驱

楼主:
呵呵,够难为万利的了

不过不得抱歉的说,这个问题仍然还是存在(中午已经下载并更新的DLL)。

另外调试的时候发现在MEMORY窗口中FILL数据长度大于512字节的时候就出错,不知道是IAR问题还是万利的又一个BUG?

网友D:
确认一下是不是使用了更新的DLL

我把堆栈开到了10K,还是可以下载并运行代码的,你要不再确认一下?

MEMORY中FILL数据确实还是存在BUG,不过是写超过4K的字节,512好像没有出错么。。。

稍后我会再次更新驱动的。

东西赶的匆忙,没怎么好好测试就出品了,看来BUG还是不少啊,汗颜啊汗颜

楼主:
下载了最新版本V1.1.9.2

下载报错和内存填充的问题解决了

新的问题又来了

我为了查看堆栈区(HEAP CSTACK)使用情况,将上述区域覆盖为0x00,然而但程序STOP的时候,这个区域的内容仍然都是0x00,程序没使用堆栈?

有些不好意思了,怎么就我的事情多呢

汗!!!

楼主:
弄错了文件

不好意思,上面的MAP文件是下载到RAM的,看错了

最后一个版本到现在没有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