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英蓓特STM32V100可以SWD调试了

楼主(2007-12-27):
如果要SWD调试,那么要用外部仿真器,然后把子板下的244去掉,把板子的JP3 JP7 JP9 JP13 JP10连上就可以了。

网友A:
好麻烦

也就是说STM32V100上集成的ULinkMe不能SWD了?

网友B:
野狼说说

上个图,偶自画板子上把这个搞上去!  先谢谢了

彻底说清楚, 偶一定为你声张正义----天天找版主要裤子给你。

楼主:
呵呵

您买块板子不就明白啦,哈哈!

网友A:
明白了,谢谢楼主

我懒得改了,就直接JTAG得了。(其实我也没能力改啊,从没焊过贴片,更别说拆了)

网友B:
EmBest 的板子偶买了的~~~

还想再买一块你们那个外置EMLink的板子呢,现在手里的是PS的,再买就放家里玩。

楼主:
您指外置ULINK ME吧?

网友B:
不知道你们搞的什么飞机!

   是从力源买的--知道是你们ODM的,资料上说是link me 可哪玩意的丝印是EMLink。

   和第二板开发板(展会上199拿的)的link me 肯定不一样,用Keil的时候里面的Jtag ID 是不一样的。

   你们第二版不厚道, CPU是焊的 A版 的CPU不能ISP!可否再买一块?算了,反正我是不打算ISP的。有了SWD 留下的线也不多。

网友C:
研讨会上很多板子芯片都是"A"

研讨会上很多板子芯片都是"A","722",07年22周的,都没有固化ISP程序

可怜我们还要重新买最后出的固化了ISP的片子把学习板上的片子换掉

网友D:
link me 和 emlink不是同一个东西

link me 和 emlink不是同一个东西,emlink是用来调试DSP的,link me是用来调试ARM的

网友B:
可我手里的,广告介绍的是配的外置的 ulink me

可实物上的丝印是 EMLink,并且也确实在调MCBST32!

而且应该和那个199的第二版内置的不一样,Keil 给他们分配了不同的ID的,并且必须选对才能工作。

网友E(2008-10-08):
系统怀疑你有重复加贴内容的倾向,所以拒绝你的帖子

尿,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