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R912怎样播放音乐!!!!!!!!

楼主(2007-12-27):
TI, ic, vi, ST, TE
程序只配置了
    VIC_Configure( void )
{
  VIC_DeInit();
  VIC_Config(TIM0_ITLine, VIC_IRQ, 1);
  VIC_ITCmd(TIM0_ITLine, ENABLE);

和一些基本配置
这个函数
void TEST_Audio( void )
{

  TIM_ITConfig(TIM0, TIM_IT_OC1, ENABLE);
  TIM_CounterCmd(TIM0, TIM_START);
  TIM_CounterCmd(TIM3, TIM_START);

就可以产生音乐 不可能呀
 应该有一个声音文件用来输入呀。在哪呢?我找不到  高手指点江山一下。

网友A:
你看的是STR910-EVAL的演示软件吗?

楼主:
是一个试验箱的DEMO

你给的是专门实现声音的 还是什么功能都有的

网友A:
给出的是ST原装的评估板上的演示软件

如果你使用的是“一个试验箱的DEMO”,恐怕要问提供试验箱的人员了。

网友B:
在定时器中断中驱动

瞎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