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r710芯片rtc问题请教

楼主(2007-12-27):
小弟最近在搞str710的rtc驱动,碰到两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虾的:

1、调试发现主电源3.3v掉电以后,rtc的电池给cpu提供1.8的电源,电流有6个毫安,大概两个钟就把电池的电放完。

2、摘自21ic bbs:
“3.3V断电以后,只有1.8V供电时没有意义的,因为nSTDBY、nRSTIN和WAKEUP已经不工作,无法将MCU唤醒,3.3V再上电时内部产生复位,RTC计数器的值就被清零。”

调试发现确实如此,这是非常糟糕的问题,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它这个内置的rtc还有什么意义?

不知道各位大虾是否碰到过上面的问题,不知道你们是如何解决的呢?如果这真的是芯片设计上的问题,恐怕只能通过外置rtc模块来实现了。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有误,还望各位大虾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A(2009-06-22):
可以,弄一个好一些通信协议。

网友B:
我做了USB转CAN的模块
串口转CAN模块也在开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