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XR.LIB 和STM32F10XD.LIB 文件的疑惑

楼主(2008-01-04):
在编译C:KeilARMExamplesSTSTM32F10x下的例程的时候都会用到这两个文件,他们的源文件在哪里?把他们去掉后再加入哪些文件才可以编译通过?另外还有一个疑问,编译例程的时候我感觉好象没有用到MicroLIB,但选中该库的时候,编译文件明显减小,迷惑中!菜鸟学习中,恳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keil arm没用过。猜r=release, d=debug

网友B:
也没用过

在GNU编译环境下是把库函数那么多东西编译成一个.a文件,即库文件,然后应用时把.a加入工程,包含相应头文件就可以使用里面的函数的,而且不用的函数是不会生成代码的

网友C:
源文件就别想了……

网友D:
ST网站上的STM32的固件函数库中有所有源程序

STM32F101xx和STM32F103xx固件函数库 英文下载  程序包

你应该可以在你的Keil文件目录中找到相应的源代码,试着搜索一下。

网友E(2011-01-14):
问一下"STM32F10XR.LIB 和STM32F10XD.LIB"这个文件是咋做出来的啊?

网友F(2015-04-27):
在Keil的安装目录下的K e il的LIB目录”D:\Program File\K e i l \ ARM\RV31\LIB\ST”可以找到以下后缀名为LIB的文件,如STM32F10xD.LIB。

这类文件其实STM32F10xR_lib.h就是用来声明STM32F10xR.LIB中所编译出来的函数以及宏定义、变量类型之类的;你也可以生成自己的LIB库文件,也生成hex文件。

打开路径Keil的C文件目录”..\K e i l \ARM\RV31\LIB\ST\STM32F10x”可以发现工程STM32F10xLIB.Uv2,其实STM32F10xR.LIB就是该工程生成的。

在路径Keil的头文件目录:”D:\Program File\K e i l \ARM\INC\ST\STM32F10x”可以找到STM32F10xLIB.Uv2所需的头文件。

有部分工程并不使用*.LIB文件建造工程,而是使用K e i l 头文件目录的头文件,但是该头文件有两个版本,导致一些工程在Keil头文件目录找不到相应头文件而无法编译成功。

而工程STM32F10xLIB.Uv2编译也需要设置目录为..\..\..\..\INC\ST\STM32F10x才能编译成功。

编译成功会在默认工程输出文件发布目录,...\Release即”D:\Program File\K e i l \ARM\RV31\LIB\ST\STM32F10x\Release”生成STM32F10xR.LIB,包含了K e i l的头文件目录所有的头文件的宏定义、函数声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