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把EK-STM32板的例程跑了一遍,算是认识了一下环境

楼主(2008-01-07):
总结一下:
1-IAR用起来有点怪怪的……(可能是用惯keil了)
2-板子自带例程有点少了……(一开始还庆幸例程好少,估计学起来不会费劲^_^)
3-连芯片手册和开发板手册都没有看,就可以把板子的例程跑起来,一点波折都没有,信心已经开始建立起来了……(看来万利做的还不错)
4-以后再抽空慢慢看,慢慢玩……

网友A:
那些外设例程可以去ST的网站上下载

在IAR的安装路径下的Example下ST目录也可以找到,只是可能有些端口要稍作修改。

网友B:
楼主是高手嘛,这碟小菜只够您塞牙缝的,哈哈哈~~~~~

高手勤练才能变熟手呀,可不能“以后再抽空慢慢看,慢慢玩……”,嘿嘿。。。

网友C:
Keil和IAR看很有意思---几乎一样~~~感觉Keil更强

俺一天总念叨Keil支持脚本文件,使设置更方便~~~

楼主:
项目紧,头都大了……被老板看到我居然还在玩,很不好…

网友D:
哈哈,俺还没开始动手~~~~

网友E:
要是能整天玩就好了

可是不行,还有工作在身上

网友C:
哈哈~~~俺以前做菜鸟都是明的,这次是"暗菜鸟",郁闷~~~

不过心里很爽~~~知道自己这次又"选美"成功~~~

网友B:
5楼的朋友应该告诉您的老板说您发现了新大陆,必须迅速抢

这么好的东西,怎能沦落到地下活动呢?

告诉您的老板,如不快速的占领这个新的阵地,地皮要被别人分光了,哈哈哈~~~

网友F:
现在忙,春节后回来一定玩,呵呵

就不知那时还有没有平宜的板子,哈哈

网友G:
向楼主请教

    楼主在跑例程的时候,是怎么修改开发工具的设置的呢?不会一点都不需要该吧,楼主有时间的话希望能总结一下,弄成个pdf文档或word文档,让小弟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H:
同意10楼看法

我就是明着玩的

楼主:
实际项目运作起来,一般只能一路走到底了……

如果需要飞几根线,那就飞(学thinkpad);
如果单片机资源有点不足,那就上一些通宵……

自己不熟悉的片子不太敢直接用在新项目上。

to12楼:在我这里是一点都没改过设置的,装好例程和IAR后,打开IAR,打开例程,点击编译,点击debug,点击运行……一点问题都没碰到过。

网友A:
IAR其实很好用的

ST的例子,在IAR下的工程,那些xcl、h文件使用的都是相对路径,其它的设置好了基本不要理会,这一点还是要比Keil强。对于IAR的工程的一些设置可以去万利的网站下载一个叫“EWARM快速用户指南”的中文文档,里面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