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 技术资料中,TI1 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8-01-13):
想做个外部时钟计数器,STM32F资料太少了..... 有些寄存器名词前言不达后语...... 请香帮主出马啊!

网友A:
哪份资料?第几页?

能说清楚些吗?

网友A:
估计你说的是这个

下图是STM32技术参考手册中的定时器框图,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说清楚点,我就不必猜了),你说的TI1应该是这里的一个信号。

左面输入的TIMx_CH1信号通过一个二选一门进到“输入滤波和边沿检测(Input Filter & Edge Detector”电路,这个输入滤波和边沿检测电路的输入信号就是TI1TI1还可以是通过TIMx_CH1、TIMx_CH2和TIMx_CH3的异或产生,所以TI1与TIMx_CH1不完全等价。

网友B(2012-02-03):
图没了,应该是技术参考手册中的Figure52. Advanced-control timer block diagram吧。注明一下,方便后来的人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