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的时钟问题

楼主(2008-01-14):
修改了一下英倍特板例程,做了个跑马灯小实验,系统时钟用8M*9=72M,每个灯延时常数为0x0B71B00(十进制数12M),用示波器测出刚好是延时1S,说明时钟是12M,可是下面的程序中系统时钟是72M的,是我的理解有误吗?希望高手赐教。
#include "stm32f10x_lib.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vu32 nCount);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s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while (1)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3);
    Delay(0x0B71B00); //Delay 1S ,12MHZ?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0);
    Delay(0x0B71B00);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2);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
    Delay(0x0B71B00);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3);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2);
    Delay(0x0B71B00);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Enable GPIOA, GPIOB and AFIO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网友A:
楼主是如何断定你的Delay函数能在时钟频率12M时延迟1秒

你使用优化选项和去掉优化选项试试看。

楼主:
试试看,香版主还真是及时,感动

12M是实际测出来的,程序中系统时钟是72M ,所以严重困惑了
延时是按系统时钟来算的吧?
因为小弟刚开始用Keil,顺便请教一下,如何在Keil中设置优化选项呢?

网友A:
“延时是按系统时钟来算的”,你有何依据?

你知道STM32一条指令需要多少时间吗?我是不太清楚。

建议不要用这种办法进行延迟,没有意义,而且会被编译器优化掉!

Keil我没有用过,你可以看看手册或自己摸索一下,当然问Keil的技术支持最好,不要说你用的是盗版的软件。

楼主:
优化选项也不行

优化选项也用了,还是不行。而且延时变量已经设置为volatile形式的了,应该不会被优化的啊
之所以用这种方式延时是因为看到了GPIO例程上用了此类延时,所以也想试试看,借此学习一下时钟应用

网友A:
这样做个实验试试可以,但不能以此为依据判断系统时钟频

因为你不知道编译后有多少指令,每条指令需多长时间!

楼主:
回香版主:用的是英倍特光盘上的Keil

楼主:
测试了一下指令周期

用示波器测试一条C减一指令大概需要9个机器周期,不知道对否

网友A:
对不起,你这样的测试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B:
你又用C代码,又调函数,还有个while。。。

这些都是额外开销阿,怎么得出时钟12M的结果的阿?

而且你不知道几个时钟执行一条指令。。。。

楼主:
不甚感激两位高手指点

延时指令的机器周期再推敲下去似乎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还是换种别的方式吧

网友C(2012-01-28):
大哥,系统时钟是72M,你用示波器量的是IO时钟。
你IO时钟是由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0);和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3);驱动的,中间再加上Delay(0x0B71B00);函数的延迟。

可以说,你用示波器量出的1s频率与0x0B71B00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Delay函数延迟的时间与编译器有很大的关系,不是你输入一个12M参数延迟1s就说明主频是12M了,如何你测试的没有问题,那只能说你太幸运了,这都能让你碰上,去买彩票吧,记得倍投,中了别忘了我

Delay函数的延迟是由运行指令实现的,这个函数由多条指令实现,指令多少与不同的编译器,不同的编译选项,不同的c代码指令都有关系的。每条指令也需要耗费多个系统周期。

因此说你用0x0B71B00按12M的频率延迟1s,又测试出了1s,纯粹是瞎猫碰死耗子,你这12M与72M没有本质的冲突,是你测试的方法本身就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