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的USB的时钟问题

楼主(2008-01-15):
STM32的USB的时钟要求为48MHz,请问这个时钟能否更改,或者说能否小于这个频率?因为这个时钟是由PLLCLK分频而来,而现在我们的PLLCLK的时钟没有那么高

网友A:
STM32的USB的时钟要求为48MHz,这个是不能变的

这是USB协议要求的。

网友B:
哈哈,因为USB的全速设备的数据率是12Mbps...

网友C(2016-10-17):
惊现 圈圈大神, 我用的是16M的晶振 ,SYSCLK是 144Mhz,所以来看看这个问题。

网友D:
应该不行,要不无法满足USB2.0的速度标准了。

网友B:
理论上通过PLL和分频器可以搞出我们想要的那个频率,只是成本高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