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R710的USB有没有标准的软件库?谢谢!

楼主(2008-01-16):
(无正文)

网友A:
STR7/STR9 USB developer kit software

楼主:
谢谢香水城,再问个弱弱的问题:

710的USB不分主机从机吗?怎么手册下和软件上都没体现出来?谢谢!

网友A:
STR710是USB设备(从机)

业界的潜规则,只有USB主机才会特别声明。

况且STR710数据手册的第一页就写着:USB Full Speed (12Mbit/s) Device Function with Suspend and Resume

楼主:
哎,网友误我,说是主从都行,。。。。。。。。。。

网友A:
6楼好像有话说,但说无妨

俺说错了也请大侠指正。

当然,俺说这个潜规则是口头的,书面上可不能含糊,否则就是忽悠了;您可以查查ST的器件手册,这一点上是决不会模糊的。

做为产品的手册是不能模棱两可的!

楼主:
请问USB主机发送芯片有哪些?最好是I2C或SP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