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1的PWM有三对半,那个单独的PWM4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8-01-23):
TIM1的PWM有三对半,那个单独的PWM4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严格地说是四个独立通道,三个通道可产生互补输出,而不

TIM1又称高级定时器,它是在普通定时器的基础上增加了适用于电机控制的部分,所以它的基础还是普通定时器;每个普通定时器(TIM2、TIM3和TIM4)都有四个独立通道,每个通道都可独立产生PWM输出,TIM1在此基础上把通道1~3扩充为具有输出互补PWM信号的能力;因为电机控制只需三路互补PWM输出即可,所以通道4没有扩充互补PWM输出的能力。

注意:TIM1的通道1~3可以配置成输出普通PWM信号,既没有互补信号,也可以配置成输出互补PWM信号,完全通过程序控制。

因此,回答你的问题的答案是:根据你的应用需要使用通道4,而且不一定是做为PWM输出。

楼主:
猜测~那个单独的PWM是不是用来做PFC的?

网友B(2011-07-22):
是用来触发ADC采样的,等待PWM输出,开关管子稳定,也就是相电流稳定后,通过该定时器延时开启ADC,采集到最接近稳定相电流的值,用来调节PID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