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STM32电机控制开发套件的客户可以向ST的代理订购

楼主(2008-01-24):
STM32电机控制开发套件向设计工程师提供了一个学习和评估STM32电机驱动特性的平台,该平台提供了基于矢量控制的算法控制三相无刷电机和交流感应电机的例子,您可使用此平台开发相关的应用。

STM32电机控制开发套件包括:
- 演示软件和STM32电机控制函数库
- 三相转换板
- STM32控制板(STM3210B-EVAL)
- 光电隔离板(AI-JTAG/OPTO-1)
- Segger J-LINK(USB/JTAG)调试器/编程器
- 24V直流PMSM电机

请向ST的代理商或ST的销售人员订购,并指定订购代码为:STM32-MCKIT。

请访问ST网站了解更多细节:http://www.st.com/mcu/contentid-112-110-STM3210B_MCKIT.html

网友A:
能否先給出些資料呢?

- 演示软件和STM32电机控制函数库
- 三相转换板 原理圖.

這兩個有興趣.

楼主:
STM32电机控制开发套件的资料

关于STM32电机控制开发套件的资料以前曾经发过一个帖子:
在ST的网站上有两个关于STM32电机套件的文件,这两个文件都包括原理说明和电路图。

在此基础上,还有另一份资料可以参考:JTAG光电隔离板,内附电路图。

软件和函数库是与开发套件配套的,处于试用阶段,暂时只能提供给真正使用STM32方案的客户,请2楼的朋友联系ST的代理以获得详细资料,你也可以把你的联络办法发邮件到mcu.china@st.com,我们会派专人与你联系并帮助分析你的需求。

网友A:
谢谢,香帮主.

我们有一直供货的ST代理.他们没法提供我才找香帮主帮手.呵呵.....现在忙画板中......忙完这才要.工业控制,马达控制很重要,气动就相对简单.

网友B:
既然你的供货是ST代理

你可以找他们的技术支持或什么的将你们的需求反映给ST市场部啊,这点只要他们是代理应该是可以办得到的。

网友C:
多少钱

想要,多少钱?

网友D(2014-07-15):
是啊,要多少银子啊。。。

网友B:
官网可以查到是1419.77$,完整的订购代码是STM3210B-MCKIT。
如果说性价比它未必是最合适的,在ST官网支持电机库(现在FOC SDK最新的版本是4.0)的评估套件很多的。按功率分、按电压分,按单板驱动电机个数分。打开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第一个画面下就有FOC SDK直接能支持的套件。

网友(2014-08-29):
香主:你好!我是ST代理,请问STM32F103  2.0版的带编码异步电机库,调试中需要注意哪些?
问题;目前,我使用该异步电机库,使用手动转动电机,发现hRot_Freq_Hz值很小,怎么进行速度闭环控制?
代码如下:
void IFOC_CalcFluxTorqueRef(void)
{
  s32 wRotFlxSlipFreq;
  s16 hTempA;
  s16 hTempB;
  s16 hwe;  //stator generated frequency (pulses/pwm period)
  s16 hTorqueRefMax;
  //////////////////////////////////////////////////////////
  Ceshi_hRot_Freq_Hz = hRot_Freq_Hz;
  /////////////////////////////////////////////////////////
  hTempA = hSpeed_Reference;

  hTempB = PID_Regulator(hTempA, hRot_Freq_Hz, &PID_Speed_InitStructure);
////////////////////////////////////////////////////////////////////////
CeShi_SpeedPIOut = hTempB;
CeShi_hFlux_Reference =hFlux_Reference;
//////////////////////////////////////////////////////////////////////////////
  div_q31_q15_q15(K_RAD_HZ_HI,K_RAD_HZ_LOW,hFlux_Reference,&hTempA);

  mul_q15_q15_q31(hTempB,hTempA,&wRotFlxSlipFreq);

  hwe = (s16)(wRotFlxSlipFreq/65536 + hRot_Freq_Hz); //u16 to have absolute value of we

  hwe = (hwe < 0 ? -hwe : hwe);

  if (hwe > RATED_FREQ)
  {
    u8 bspeed_index;

    s32 wtempindex;

    if (hwe > MAX_FREQ)
    {
      hwe = MAX_FREQ;
    }

    wtempindex = (hwe - RATED_FREQ) * 255;

    bspeed_index = (u8)(wtempindex / MAX_FREQ_INCR);

    hFlux_Reference = hflux_reference[bspeed_index];

    hTorqueRefMax = htorque_reference[bspeed_index];

  }
  else
  {
    hFlux_Reference = hflux_reference[0];

    hTorqueRefMax = htorque_reference[0];
  }

  if (hTempB > hTorqueRefMax)
  {
    hTorque_Reference = hTorqueRefMax;
  }
  else  if ( hTempB < -hTorqueRefMax)
        {
          hTorque_Reference = -hTorqueRefMax;
        }
        else
        {
          hTorque_Reference = hTempB;
        }

}

该函数中,使用手转动hRot_Freq_Hz值范围大概在1~15之内,而hTempB = PID_Regulator(hTempA, hRot_Freq_Hz, &PID_Speed_InitStructure);中得到的hTempB 很大;
给定转子速度hTempA很小;反馈hTempB 值很大,直到上限值;
从代码上看,hTempA是给定转子目标转速,实际是不是?如果是hTempA怎么会这么小?

网友E:
好消息呢

网友E:
这个可以申请的

网友F(2014-10-29):
这两天被电击库搞晕了,望大牛解解迷
1、MCKIT 和  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之间有什么关系?Workbench的作用是配置电机,MCKIT的作用是干什么的?
2、Workbench生成的那几个头文件作用是什么?怎么使用?

网友B:
1、MCKIT 和  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之间有什么关系?Workbench的作用是配置电机,MCKIT的作用是干什么的?

MCKIT是ST官方的马达套件缩写,你当它是个硬件名称就可以;
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是ST FOC SDK的计算机端配置、调试程序。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可以配合任何使用STM32支持马达驱动的MCU;

2、Workbench生成的那几个头文件作用是什么?怎么使用?
马达驱动的配置,具体内容就是Workbench里面的配置。产生后覆盖到FOC SDK下面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