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software reset

楼主(2008-02-12):
如何设定才能software reset ,看手册提到将SYSRESETREQ = 1 ,这是在哪里设定呢?

谢谢!!

网友A:
手册上不是让你参考Cortex-M3的技术手册呀,你看了么?

bit2(SYSRESETREQ) @ Application Interrupt and Reset Control Register,该寄存器的定义和内存映射就是软件库中的
#ifdef _NVIC
  NVIC = (NVIC_TypeDef *)  NVIC_BASE;
  SCB = (SCB_TypeDef *)  SCB_BASE;
#endif

就是typedef struct
{
  vuc32 CPUID;
  vu32 ICSR;
  vu32 VTOR;
  vu32 AIRCR;
  vu32 SCR;
  vu32 CCR;
  vu32 SHPR[3];
  vu32 SHCSR;
  vu32 CFSR;
  vu32 HFSR;
  vu32 DFSR;
  vu32 MMFAR;
  vu32 BFAR;
  vu32 AFSR;
} SCB_TypeDef; 结构体的第四个成员:AIRCR

网友B:
NVIC.c文件中有

在stm32f10x_nvic.c文件中有两个函数可以复位。
void NVIC_GenerateSystemReset(void);
void NVIC_GenerateCoreReset(void);

网友C(2008-11-12):
原来stm32 是可以软件复位的呀

原来stm32 是可以软件复位的呀

网友D:
建议玩STM32先熟读Cortex-M3的T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