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通用定时器能否用以下方法输出4路不同频率的方波?

楼主(2008-02-13):
1。将通用定时器(TIMx)设置成16 位向上自动装载计数器模式,从0--65535又回到0;(当然要设好分频系数)
2。把4路比较输出设置成匹配反转,且TIMx_CCMR1-4的值设置为所需方波对应半周期值;
3。设置4个输出比较均可中断,每次中断时检查是哪一路引起的,再将该TIMx_CCMR1-4的值自身相加。

网友A:
这个不难,可以呀

只是在你的第3步,不要将TIMx_CCMR1-4的值自身相加,要加上所需方波对应的半周期值;否则会越加越大,然后数值溢出后变小再变大。

楼主:
言之有理,谢谢!

网友B(2012-12-11):
楼主有程序吗?能否看下  着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