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句,香水城楼主是ST技术支持吗?

楼主(2008-10-14):
我是在今年广州STM研讨会了解STM的,刚好手头有一项目想用STM32。了解后感觉STM32还可以,只是技术支持吃不透,本人第一次使用32位类ARM芯片,可能有时问下相对弱智问题。只是不了解STM技术支持是代理商支持的,还是本身STM有技术支持呢?象TI专门有800电话,可以和工程师电话交流,要知道有时E-MAIL说不清楚。
PCB已经画好,其中数据采集调理板是小信号处理,所以这次用32位而舍弃了原来一直用MSP430,我只粗看了一遍数据手册,个人体会功能强大,但对我做项目来说实在没时间一个一个功能模块吃透,只关心本身用到这部分就可以。
想问下,用STM32F101VBT6其中70个I/O口线驱动TLP521如何?怕不可靠我用了缓冲器。一个公司好的技术支持很重要请问香水城是STM公司的吗?关于FFT变换我现在项目也是需要,当然可以和贵公司技术支持人员一起探讨。

楼主:
请问项目设计在广州,找那里技术支持好呢?

STM在深圳有专门的技术支持工程师吗?个人体会微芯技术支持很好,如果STM能做到同样好了。从代理商那里买芯片后感觉代理商技术支持的也不是做过项目的,需要把电路图发过去,有时候真不方便。其实只需要电话交流也可以,对做项目工程师来说,往往对一个问题,不是说完全不懂而是把握不准所以要确认,做过STM项目的有经验这样技术支持会很好。请斑主推荐下我是在广州,找那里技术支持会好些呢?当然技术支持好,买芯片好了。

网友A:
ST在深圳有技术支持工程师

对于客户是由ST进行技术支持,还是代理的工程师来技术支持,要看你的技术问题,目前对于中小的客户,ST要求代理的工程师能进行前期的技术解答,如果其不能回答,由他们将问题转发给ST的工程师解答。对于Key Customer由ST的工程师直接进行技术支持。

对于楼主,你还是先与代理联系,代理会与ST MCU市场部的工程师判定,由谁进行支持。

网友B:
技术支持是有层次的

回答楼主的问题:我这里是负责ST的MCU产品在中国区的技术支持。

作为芯片的设计生产商,ST肯定会为客户提供技术支持的,但因为我们的资源有限,不可能承担所有客户的所有问题的支持工作,所以说技术支持是有层次的,对于一般的问题或比较浅显的问题甚至是入门级别的问题,我们交由代理商和增值服务销售商支持,这样我们可以利用有限的资源为我们的代理商和增值服务销售商提供支持,帮助解决他们所碰到的难点问题。

3楼的回答是正确的,你可以先与代理联系,代理会为你提供必要的支持,在他们碰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ST的工程师会协助他们解决。

你可以直接与代理联系,也可以通过ST为你指定代理。

楼主:
代理商技术支持有限

请问STM101VBT6驱动14个步进电机,电机驱动芯片用专用东芝芯片,每个驱动芯片需要光隔后5个I/O,能带动如此多的步进电机吗?

网友B:
楼主能说说你对MCU的具体要求吗?

比如要求多少管脚?多少PWM输出?PWM频率、调整分辨率等参数?

楼主:
步进电机驱动用专用芯片内含PWM控制

每一个专用步进电机驱动芯片TB6560需要5个I/O控制,所以芯片用了101VB,除了驱动步进电机后就是485通讯所以101VBT6是可以的

楼主:
步进电机是同时工作

我是做机器设备的,所以一套机器上面用STM32F10X至少18片,内部通过485通讯,本来准备用CAN通讯但考虑CAN过去没做过,485又是很成熟并且通讯速率又不慢所以就用101系列芯片,还有就是通讯只是内部通讯。
项目大概就是类数据采集然后执行这样吧,步进电机和双向可控硅调压振动下料是执行机构了。
一片STM32F101VBT6想控制14个步进电机,另一片是控制10个双向可控硅。其实是单独数据采集调理板,然后所有通过485连接到主控MCU再通过通讯和触摸屏连接。技术难点在小信号处理,最大20MV,然后要做到1/10万,用32位也想方便数字算法,我的AD可以是100SPS,用FFT变换处理如何?

楼主:
步进电机 不是难点

二相混合式

楼主:
AD可以是100SPS,意思转换速率一般100SPS

AD用24位AD,转换速率可以到38.4K,一般是用了100SPS。

网友B:
如果每一个步进电机需要5个I/O控制,那么14个电机要用70个I/O

这样的话只要有足够的I/O就可以了,问题转化为软件是否可以足够地快,从而满足你的控制需要。

回答这个问题关键要看你的算法复杂度,只有深入了解控制算法才能有答案。

楼主:
速度我想是可以的

原来是用16位日本富士通的就可以,所以STM32应该可以的.我想用的算法是小信号处理方面的而不是控制电机,做个低频的数字滤波器

网友B:
这样来说您已经是胸有成竹了

祝你开发顺利,记得提前找代理商订货,不要因为交货期耽误了你的生产计划。

网友B:
ST与ST的代理商都能够提供很好的技术支持

不知道你是否已经与他们接触了?

另外,刚刚知道,ST的DSP库可以在网上下载了:http://www.st.com/mcu/familiesdocs-110.html

楼主:
代理商已经接触了

网友C:
建议使用CAN通讯

CAN通讯的底层协议由硬件完成的,非常稳定可靠。

网友D(2013-05-08):
香主,请问是否有ST10flasher V2.4用于烧写ST10系列单片机的烧写插件,官网上找不到,我现在在用ST10F276,需要V2.4版本的烧写插件,跪求中希望香主不吝赐教。huangmi00@163.com

网友E(2014-08-25):
引用 网友B:
比如要求多少管脚?多少PWM输出?PWM频率、调整分辨率等参数?

你好,我是西安一个做ARM的新手,关于STR710的IAP程序有些问题想咨询一下,我的QQ是187163225

网友F:
代理 只能解决最 基本常见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是西安一个做ARM的新手,关于STR710的IAP程序有些问题想咨询一下,我的QQ是187163225 ...

感谢您对STMCU的关注。

STR7是ST很老的一款芯片了,对于新产品开发我们已经不提供技术支持,建议您基于较新的基于ARM Cortex系列内核的STM32系列。

另外,由于资源有限我们不提供基于QQ的技术支持。技术问题都可以在本论坛里发帖大家讨论学习。

谢谢您的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代理 只能解决最 基本常见的问题。

代理一方面可以解决比较基本的问题,一方面他们有和ST原厂支持工程师的联系窗口。对于客户比较深的问题,他们会转给原厂工程师解决的。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先联系代理,按照之前说的“分层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