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的技术支持帮忙看看: 100PIN的如何支持FSMC?

楼主(2008-10-14):
看手册上是支持的,但地址线不够,如何做呢??

看了一天还没想明白,各位用过的兄弟讲讲,在此谢过。。。。

网友A:
你也应该说说你要怎么计划用上这个功能,别人才好给你出

要不没头没脑的回话,还不搞成态度不端正了?

你总共需要的地址线是多少?

网友B:
哈哈,这个问题是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楼主可以用“FSMC”在本坛中搜索一下,有不少相关的讨论。

网友C:
楼主关注的应该是16位数据线和低16位地址线复用的问题

楼主:
晚上回来才上网,

是4楼的意思,

明天去仔细看下,   144PIN的肯定可以用,
但在想能用100的最好,我打算用来做类似STM32 103E公板类似的东西,

可能要外挂norflash, 并口的显示屏,

网友D:
外加一个锁存器, 锁存地址信号

NADV 这个是锁存信号 ?

网友D:
写入定时

网友E:
100pin如何挂多个存储器

今天才搞明白,100pin的FSMC和51一样,地址/数据复用,可是100pin的只有一个片选NE1,如果外扩多个存储器和总线设备该如何接,是不是也象51一样,通过高位地址接138译码器的方式?

网友C:
我觉得不是

我认为应该把NE1通过4052之类的多路开关进行切换,这样还不占用地址线
另外如6楼所说,NADV信号是不是就相当于51的ALE?

网友B:
需要使用地址数据复用模式,同时外加一个锁存器,锁存地

请看下面的管脚说明和时序图。

网友C:
明白了,看来我猜对了

网友F:
re

今天看了下datasheet..也准备用100pin的.面积要小很多..

大概看了下100pin中只有A16-A23.  d0-d15是全的

不过我只用来接外部的并口LCD..应该不用考虑太多吧.

只要一根地址线就可以了.貌似不用考虑什么地址数据线复用的问题

网友B:
回12楼:因为地址数据线复用,你必须想办法把数据分离出来

否则送出的地址也要被你当成数据显示了。

网友C:
用2个373锁存?

是不是太占地方了

网友B:
回14楼:确实占地方,而且总体成本不一定很好

所以能用144脚的还是不要用100脚的STM32。

网友G(2008-11-26):
正准备上144脚的

网友C:
偶准备在偶的产品上用100PIN的了

用莱迪斯的CPLD锁存,反正必须用CPLD,干脆用100PIN的,节省成本

网友G:
100pin接外部ram 有谁实现了

累似51接口 ,  可以带几个编码器阿?

网友H:
用这个锁存咋样?

SN74LVTH16373

网友C:
我准备用了

100脚的,用总线方式配合CPLD,等我的好消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