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用stm32做电表的朋友吗?

楼主(2008-10-15):
有没有做三相电表的,交个朋友。
xzm0662#hotmail.com

网友A:
多交流交流

网友B:
我计划做

网友C:
...

如果直接用它内部AD进行交流采样的话,还是有点挑战性...
如果加专用电能芯片的话,与用其他MCU没什么两样...

网友A:
回zyok

若用AD73360如何?

楼主:
to zyok,我觉得也是有点挑战,不过...

看到很多用日系的mcu做,甚至只用10位片内ad.
我觉得stm32应该不比那些日货差

楼主:
ad73360太高档了吧,作分析仪用的

网友A:
回xzm0662

谢谢!
那用73360应该可以做电源质量监控仪器, 无功补偿设备, 高端三相表吧.

网友C:
...

ad73360可能有点贵哦,不过要做谐波分析还得用此类芯片,否则没什么必要...

网友A:
to zyok

三相电能计量芯片多少米一片? ad73360零售价15左右,是有点贵.

网友A:
电表业成本控制要求很高啊.

STM32可做2通道同时采样, 若加AD73360可对6通道同时采样. 应该有朋友用DSP加AD73360做电源质量监控仪器, 无功补偿设备, 高端三相表, 三相电机控制等等项目吧, 从这方面说用STM32替代中低端的DSP是很有可能的. 看看这几天强列要求FFT的贴子应该有用户做这些类型的设备.

网友C:
...

我还以为AD73360至少要四、五十呢,原来零售价才15
国内的电能计量芯片大概30左右吧...

网友D:
我也在计划中

大家多交流吧!
我觉得抵挡的直接用内部的可以做,谐波分析还是用AD73360的好!

网友E:
programmed algorithm

如果直接用它内部AD进行交流采样的话,还是有点挑战性...

我想,这不是对MCU的挑战,而是对design people的挑战

敢挑战的强人,挑战成功的超人

网友F:
这个没有什么,关键STM32的AD性能怎么样?

我就用12位AD做电能表,效果还可以,不过编程技术得高点

网友G:
请教18楼

你好。请问18楼,你做的电能表是什么等级的?假如等级是0.2,在电流为0.02Ib时,误差不应超过0.4%,电流在0.05Ib和Imax之间时,误差不应超过0.2%。对于1.5(6)A的表,Imax与0.02Ib为200:1。12位AD编码只有4096个,如果动态范围为200:1,那么小量程时AD结果在20左右,请问在这个范围内软件怎样处理满足准确度要求的?我不是做电能表的,对这个问题一直不理解。

网友F:
呵呵,对理论上根本是到不了的

我的一个同事,在讨论方案的时候,到现在还再说这样的AD是根本达不到精度设计的。
1.实际上电网是50HZ,只要做足够的采样率,周公有一个文档,关于过采样能提高位数AD。这个是一个需要处理的地方
2.就是算法怎么处理了,还有交流采样处理算法技巧,既然做FFT运算,干嘛不应用上计算电压电力和功率呢?要知道FFT运算也是起的一个滤波作用的。
3。还有一个就是信号采集的时候,怎样采集信号是比较稳定的,就是保证每个周期采样,都是相同的间隔过来的,这样结果就不会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