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触摸屏的问题,请用过的同仁帮忙一下!谢谢

楼主(2008-10-16):
来看帖子的同仁先对您的热情帮助表示感谢,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我现在在用一个320*240的TFT液晶屏,并且附有触摸屏,现在屏已经能正常使用,触摸屏的驱动已经没有问题,已经可以准确读出触摸屏控制器输出的X,Y值,触摸屏控制芯片是ADS7843E,我的问题是现在我如何能高效管理触摸屏,也就是说我如何能把触摸屏读回来的值像以前按键那样好使,关键是触摸屏读回来的是一个稍微有点波动的值,而且我一个有效的触摸点是一个范围,所以我需要用到一个触摸域时候需要事先估计这个范围的大致X,Y值,然后在程序读回触摸屏输出的X,Y值只要在这个范围内就认为是有效触摸,这样虽然可行,但是如果把要是有大量的触摸点的话,比如做一个小计算器需要有好多的触摸点,就显得程序非常庞大了,所以要是能够有一个高效的管理触摸点的方法,用一个统一的子程序去管理,就非常不错,问问大家,你们是怎么做的?或者说是不是已经有了比较通用的管理方法?谢谢!

网友A:
我也正想把我的键盘+LCD系统改成触摸屏呢

顶一下
另外楼主的这个触摸屏是多少银子买的,我问过eView的320*240要一千个大洋,俺穷买不起这么贵的东东

楼主:
没有那么贵吧?

你可以去找一个山寨机的屏先练手嘛!淘宝上好多卖的,或者去手机修理店也可以的,我所知道的群创的屏相对便宜一点!呵呵呵,顶上来,请弄过这个的同仁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B:
哦,我用UCGUI管理,嘿嘿

网友A:
好用么?

没有例程呀

网友C:
有人用STM32控制触摸屏并测试成功,还有代码

网友D:
香版推荐的贴是我的,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E:
这牵涉到窗口和控件

触摸点XY先传到窗口,再传到控件。

什么都没有的话,你必须自己把触摸矩形做成控件,用结构体表示,结构体中包含一个x,y,winth,height的矩形结构体,这样很轻松实现算法。
这就是GUI控件的雏形。

网友D:
欢迎大家对我的触摸屏菜单代码探讨

我将一个包含有LCM显示和触摸屏菜单代码的项目放到了我在ednchina的blog中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并欢迎大家一起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