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6):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A:
请参考STM32固件库中提供的例程

网友B:
最笨的办法

用IAR New个Project,将STM32固件库的全部C和H文件导入到项目中,到IDE的项目管理对话框,就是窗口左边的树型目录,找到ADC.c,单击文件名前面的“田”符号,会出现一堆列表,这就是ADC.c会调用库中的哪些外设清单了。你对照文件名到.conf中一样一样打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