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R4.42使用J-Link RDI烧写/调试STM32..

楼主(2008-10-19):
...
使用最新V3.94的RDI..里面已支持了STM32全系列的Flashloader..

代码好象成功下载.但好象不能调试.一点就出错..

..J-Link RDI 的烧写速度实在是快..比IAR的flash loader爽太多了.

有人用过请指点~

Info
IAR4.42 kickstart (crack ok)
IAR J-Link (v6) (license crack also..)

楼主:
Re~~

= =!
木人晓得么.。

今天发现用IAR自带的FLASHLOADER下载后JLINK调试STM32感觉好慢..
单步一下卡半天才有反应..

同样的东西调试AT91的板没问题..

网友A:
不是吧!

我这就用IAR4.42A和Jlink调试32的,

不过调试过程中确实有点问题

网友B:
re

我用的Setup_JLinkARM_V388.exe,iar442A
这个版本好像不支持stm32 的 flashloader
用iar自带的flashloader
有点慢,不过能接受
debug也没问题

网友C:
iar 4版本的RDI是老版本

对M3核支持不好。要5.11版本以上才行。

网友B:
re

RDI不是jlink提供的吗?
和iar没直接关系吧

网友C:
re6楼

jlink是提供RDI接口,但iar也要把信息转换成rdi协议才能和jlink的rdi通信呀。
iar的4版本的rdi协议版本低,对m3核支持不好。要升级到5版本才行。

网友D:
没有什么支持不好的

4.42有cortexM3的补丁,加一下就好了。

楼主:
re

补丁都是对器件的描述.跟debug没什么关系吧.可能确实得换5.x了..
超不想啊..我对xcl比较熟..设置什么的用的都很顺手
以前的4.x工程又不能用5.x打开..
系统又不能装2个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