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规则模式与注入模式的区别

楼主(2008-10-20):
ADC, dc, AD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关于STM32-ADC的规则通道和注入通道的区别

楼主:
还有点疑问

首先谢谢大家的帮助,我想问是不是必须先规则然后才能引进注入,不能单独用 注入模式

网友A:
回4楼:当然可以单独使用注入模式

但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

楼主:
单独用注入的原因

我这个ADC要用到cpu,规则模式不是用dma不通过cpu,而注入模式通过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