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ert函数有什么作用呀?

楼主(2008-10-20):
它是不是编译器的函数呀?据说是检查参数的,它最后会不会编译(是不是相当于条件编译)?占用CPU时间吗?

网友A:
只有debug版本的才会被编译……运行时检查参数,不正确死循

网友B:
授你个“渔”:查下assert是如何定义得不就知道了嘛

动动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