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开单路还是双路?

楼主(2008-10-22):
ADC, dc, AD, ADC2, AC
ADC规则模式有16路通道,问题开得是双路将AC1与ADC2一起开了。
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A:
你认为哪种方式最适合你的应用就用哪种?

楼主:
疑问

我就是不知道两路什么区别才问的

网友A:
使用两路与使用一路的区别是两路可以并行操作,减少总体

2个模块之间的小区别:

1)ADC1可以触发DMA,但ADC2不可以
2)温度传感器和内部参考电压只能够使用AD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