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用TIMER1做PWM的时候,是否一定要把PB12脚接地呢?

楼主(2008-10-23):
请问:在用TIMER1做PWM的时候,是否一定要把PB12脚接地呢?我示波器看了,只有要把PB12脚接地,才能看到PWM的波形

网友A:
什么程序?

楼主:
是万利公司的摸板程序在万利公司的开发板上跑的,是TIME1的

是万利公司的摸板程序在万利公司的开发板上跑的,是TIME1的例子1,只有把PB12脚接地,我才能在示波器上看到波形,不知道为什么
程序如下:
/* -----------------------------------------------------------------------
  TIM1 Configuration to:

  1/ Generate 3 complementary PWM signals with 3 different duty cycles:
  TIM1CLK = 72 MHz, Prescaler = 0, TIM1 counter clock = 72 MHz
  TIM1 frequency = TIM1CLK/(TIM1_Period + 1) = 1.098 KHz

  TIM1 Channel1 duty cycle = TIM1->CCR1 / TIM1_Period = 50%
  TIM1 Channel1N duty cycle = (TIM1_Period - TIM1_CCR1) / (TIM1_Period + 1) = 50%

  TIM1 Channel2 duty cycle = TIM1_CCR2 / TIM1_Period = 25%
  TIM1 Channel2N duty cycle = (TIM1_Period - TIM1_CCR1) / (TIM1_Period + 1) = 75%

  TIM1 Channel3 duty cycle = TIM1_CCR3 / TIM1_Period = 12.5%
  TIM1 Channel3N duty cycle = (TIM1_Period - TIM1_CCR3) / (TIM1_Period + 1) = 87.5%

  2/ Insert a dead time equal to 1.62 us
  3/ Configure the break feature, active at High level, and using the automatic
     output enable feature
  4/ Use the Locking parametres level1.

/******************** (C) COPYRIGHT 2007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1.0
* Date               : 10/08/2007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THE PRESENT SOFT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SOFT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TIM1_TimeBaseInitTypeDef  TIM1_TimeBaseStructure;
TIM1_OCInitTypeDef  TIM1_OCInitStructure;
TIM1_BDTRInitTypeDef TIM1_BDTRInitStructure;
u16 capture = 0;
u16 CCR1_Val = 32767;
u16 CCR2_Val = 16383;
u16 CCR3_Val = 8191;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
  TIM1 Configuration to:

  1/ Generate 3 complementary PWM signals with 3 different duty cycles:
  TIM1CLK = 72 MHz, Prescaler = 0, TIM1 counter clock = 72 MHz
  TIM1 frequency = TIM1CLK/(TIM1_Period + 1) = 1.098 KHz

  TIM1 Channel1 duty cycle = TIM1->CCR1 / TIM1_Period = 50%
  TIM1 Channel1N duty cycle = (TIM1_Period - TIM1_CCR1) / (TIM1_Period + 1) = 50%

  TIM1 Channel2 duty cycle = TIM1_CCR2 / TIM1_Period = 25%
  TIM1 Channel2N duty cycle = (TIM1_Period - TIM1_CCR1) / (TIM1_Period + 1) = 75%

  TIM1 Channel3 duty cycle = TIM1_CCR3 / TIM1_Period = 12.5%
  TIM1 Channel3N duty cycle = (TIM1_Period - TIM1_CCR3) / (TIM1_Period + 1) = 87.5%

  2/ Insert a dead time equal to 1.62 us
  3/ Configure the break feature, active at High level, and using the automatic
     output enable feature
  4/ Use the Locking parametres level1.
  ----------------------------------------------------------------------- */

  /* TIM1 Peripheral Configuration */
  TIM1_DeInit();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1_TimeBaseStructure.TIM1_Prescaler = 0;
  TIM1_TimeBaseStructure.TIM1_CounterMode = TIM1_CounterMode_Up;
  TIM1_TimeBaseStructure.TIM1_Period = 65535;
  TIM1_TimeBaseStructure.TIM1_ClockDivision = 0;
  TIM1_TimeBaseStructure.TIM1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1_TimeBaseInit(&TIM1_TimeBaseStructure);

  /* Channel 1, 2,3 and 4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CMode = TIM1_OCMode_PWM2;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utputState =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utputNState = TIM1_OutputNState_Enable;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Pulse = CCR1_Val;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CPolarity = TIM1_OCPolarity_Low;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CNPolarity = TIM1_OCNPolarity_Low;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CIdleState = TIM1_OCIdleState_Set;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CNIdleState = TIM1_OCIdleState_Reset;

  TIM1_OC1Init(&TIM1_OCInitStructure);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Pulse = CCR2_Val;
  TIM1_OC2Init(&TIM1_OCInitStructure);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Pulse = CCR3_Val;
  TIM1_OC3Init(&TIM1_OCInitStructure);

  /* Automatic Output enable, Break, dead time and lock configuration*/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1_OSSRState = TIM1_OSSRState_Enable;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1_OSSIState = TIM1_OSSIState_Enable;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1_LOCKLevel = TIM1_LOCKLevel_1;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1_DeadTime = 117;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1_Break = TIM1_Break_Enable;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1_BreakPolarity = TIM1_BreakPolarity_High;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1_AutomaticOutput = TIM1_AutomaticOutput_Enable;

  TIM1_BDTRConfig(&TIM1_BDTRInitStructure);

  /* TIM1 counter enable */
  TIM1_Cmd(ENABLE);

  /* Main Output Enable */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while (1)
  {
  }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TIM1, GPIOA and GPIOB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 the TIM1 Pin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A Configuration: Channel 1, 2, 3 and 4 Out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B Configuration: Channel 1N, 2N and 3N Out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B Configuration: BKIN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 the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 ", file, line) */

  while (1)
  {
  }
}
#endif

/******************* (C) COPYRIGHT 2007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我是用TIME1生成3对PWM+1路PWM有关

是否和我是用TIME1生成3对PWM+1路PWM有关,如只要一路PWM就不用了

网友B:
lz你没有仔细读这个例子的自述文件

This example shows how to configure the TIM1 peripheral to generate three complementary TIM1 signals, to insert a defined dead time value, to use the break featureand to lock the desired parameters.

这个例程是同时也示范了TIM1的刹车功能的,PB12就是TIM1_BKIN,
看这段: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1_Break = TIM1_Break_Enable;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1_BreakPolarity = TIM1_BreakPolarity_High;

如果这个管脚输入是高电平,就刹车了,自然没有PWM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