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多路同时转换多路采样值的问题

楼主(2008-10-24):
//主函数中这样写
 while (1)
  {

    {
    write_string(display);
    delay();
  }
}
问题是如何将4路的值单独取出来

网友A:
用DMA吧

否则ADC->DR中的值会被后来通道的转换值覆盖的,以前有个帖子讨论过该问题。

楼主:
难道必须用DMA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呀,客户指定说不用DMA

网友A:
或者你不用regular通道

如果通道数少于4的话,也可以用injected group,它对应有四个不同的寄存器,分别存放各自通道的转换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