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912的DSP功能

楼主(2008-10-26):
DSP, ST, MIPS, ps, ip
STR912 96MIPS 怎么运算同样的浮点乘法程序,  STM32 72MIPS 还要快一点,ARM912 内不不是有DSP功能吗? 真忧闷。

网友A:
DSP好像与浮点没有什么关系吧

楼主:
要使能DSP指令, 需要在KEIL下要做特别的设置吗

网友B:
DSP =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 数字信号处理

数字信号处理一般不涉及到浮点运算,估计楼主把DSP指令与浮点运算协处理器搞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