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一个关于STM32的FFT函数问题

楼主(2008-10-27):
ST已经公开了FFT库,我现在用AD采样了64各点,依次存到数据类型为u16的AD_Value[0]-AD_Value[63]这个数组内,现在我要调用void cr4_fft_64_stm32(void *pssOUT, void *pssIN, u16 Nbin)这个函数应该怎么调用?
我看了手册,所有的传入传出值都是32位的,实部在前,虚部在后,共同组成一个32位的数据。
现在这样使用对吗?
u32 OUT_Value[64];
u32 IN_Value[64];
for(i=0;i<64;i++)
{
    IN_Value=AD_Value<<16;
}
cr4_fft_64_stm32(&OUT_Value[0],&IN_Value[0],64);

请问香主,把AD_Value传入时我还用不用排序呢?
比如说IN_Value[0]=AD_Value[0]<<16;
IN_Value[1]=AD_Value[16]<<16;
...
IN_Value[63]=AD_Value[63]<<16;

楼主:
急着用,先做着沙发等吧!

楼主:
香水城版主,快出现吧!

网友A:
函数包里有例子说明如何使用

这是DSP_Demo下的readme.txt文件,我标出的红色部分就是你要的内容。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readme.txt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1.0.0
* Date               : 10/06/2008
* Description        : Description of the STM32F10xxx DSP library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AREFULLY READ THE LICENSE AGREEMENT FILE LOCATED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FIRMWARE PACKAGE.
*******************************************************************************/

Firmware description
===================
This firmware contains a DSP library and a demo running on the STM3210B-EVAL board.

The DSP library is s suite of common DSP functions, which are:
    - PID controller.
    - Complex 16-bit radix-4 FFT, 64, 256 and 1024 points.
    - FIR 16-bit filter.
    - IIR Direct Form I 16-bit filter.
    - IIR Canonical Form 16-bit filter.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refer to the user manual provided with this firmware.

The demo illustrates the use of the FFT function of the DSP library. It consists on applying the 64-points FFT transformation
to two variable frequency waves, which are a sinus and a dual sinus. The waves and the result of the FFT transformation
are displayed on the LCD of the STM3210B-EVAL board.

Directory contents
==================
  + project : containing the project workspace and project

  + include : containing the user header files
    - stm32f10x_conf.h  Library Configuration files
    - stm32f10x_it.h    Interrupt handlers header files
    - stm32f10x_lcd.h   LCD firmware driver header file
    - fonts.h           LCD fonts size definition

  + source  : containg the user source files
    - stm32f10x_lcd.c   LCD driver for AM-240320LTNQW00H(LCD_HX8312) and AM-240320L8TNQW00H (LCD_ILI9320)
                        Liquid Crystal Display Module of STM3210B-EVAL board.
    - stm32f10x_it.c    Interrupt handlers
    - main.c            Main program

Hardware environment
====================
The demo is running on the STM3210B-EVAL board, while the DSP library is fully independant from hardware.

How to use it
=============

+ EWARMv5:
    - Open the project.eww workspace
    - Rebuild all files: Project->Rebuild all
    - Load project image: Project->Debug
    - Run program: Debug->Go(F5)

 + RVMDK
    - Open the project.Uv2 project
    - Rebuild all files: Project->Rebuild all target files
    - Load project image: Debug->Start/Stop Debug Session
    - Run program: Debug->Run (F5)

 + RIDE
    - Open the project.rprj project
    - Rebuild all files: Project->build project
    - Load project image: Debug->start(ctrl+D)
    - Run program: Debug->Run(ctrl+F9)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谢谢香水城版主,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