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10-27):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STM32F10x_CONF.H 里定义了吗...

/******************** USART **********************************/
#define _USART
#define _USART1
#define _USART2
//#define _USART3
//#define _UART4
//#define _UART5

楼主:
开了

问题已解决

网友B:
肯定某个地方未定义,自己再检查一下啊

我也犯过类似的错误

楼主:
高手提示一下,昨天我找了一天

高手提示一下,昨天我找了一天

网友C:
定义一下_GPIO和_AFIO

在STM32F10x_CONF.H里定义一下_GPIO和_AFIO看看。

楼主:
定义了

问题已解决

网友D:
USART3 及其Remap

  关于USART3 及其Remap,根据LZ提供的错误提示,其实很容易找到错误在哪里:打开文件stm32f10x_gpio.c,找到函数GPIO_PinRemapConfig,很容易看到关于USART3的Remap有:GPIO_PartialRemap_USART3和GPIO_FullRemap_USART3。所以,USART3跟USART1或者USART2不一样,ST的软件库中确实没有GPIO_Remap_USART3。
  因此,根据具体硬件改一下代码就可以了:要么使用GPIO_PartialRemap_USART3或GPIO_FullRemap_USART3,要么不必使用USART3的Remap

楼主:
谢谢大家了

问题已解决

网友E:
问一下楼主 是只用到了uasrt3吗

。c文件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