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不是STM32芯片自身的BUG(纯属个人观点)

楼主(2008-10-28):
程序没有问题,说程序有问题的基本上都是在那里装,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说出来,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A:
还是找自已的问题去吧!

网友B:
没看懂

但每次都开始的时候在RxBuffer开始的时候总是显示两次ox09,我感觉是不是芯片自身不带清零功能,要加个什么函数能每次开始的时候都出示化一下把ox09清零只显示一个ox09

1、前面说现象是显示两次,最后又说,只显示一个?给出的图片看是显示两次。到底你需要问什么?

2、0x09是否你接收的?RxBuffer是你的接受缓充,谁发的数?实际发的数据是怎么一个格式?

楼主:
会就说,不会的不要装B

网友C:
STM32复位后引脚为低电平

所以上电后串口容易收到乱数据,这一点是很多用过这个片子的人知道的了,感觉上还是复位后引脚为低电平的好,可能是51用习惯了,接受大家的批评

网友C:
不是,我碰到过

楼主:
碰到过这个问题的朋友

碰到过这个问题的朋友,你最后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D:
re

没仔细看..我认为这种99.9%是程序本身的原因..
类似的碰到过太多次了,外设属性没吃透~

网友B:
用过串口,但没遇上这个问题

,也许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E:
也许是RP问题呢

呵呵,开玩笑的...
同意9L,再仔细看看吧...

网友C:
TXD、RXD引脚全部加上拉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还是不明白为什么ST要把STM32做成复位后引脚处于低电平呢?对于串口来讲,低电平会被当成起始位;大多芯片的片选都是低电平。。。个人感觉还是复位后让单片机引脚处于高电平的好,不要批评我51用习惯了:(

网友F:
不知所云

看了半天没看懂lz在说什么,你自己的数组里有什么数据和芯片有什么关系?
难道lz水平达到了可以轻易怀疑芯片bug的程度了吗?至少要分析了你的程序的机器码再怀疑吧!

网友C:
为什么不对?

难道复位后是高电平?

网友G:
所有STM32的I/O脚在复位后是处于高阻输入状态

既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平,管脚连接的信号线在复位后的电位由外部的电路决定,STM32不产生输出。

网友D:
re

IO的状态值得关注..
以前做过AT91的芯片,复位后,IO默认为“带上拉的输入”..
如果把IO和外部电路相连.等于驱动为高..

问下香主.."管脚连接的信号线在复位后的电位由外部的电路决定"..
要是外部电路也是等待别人给信号呢? 比如LDO的CE引脚(高有效).
像AT91就会直接打开LDO~

网友G:
要是外部电路也是等待别人给信号,就需要在相应信号线上

这样才能保证在软件初始化I/O端口之前,信号线上有需要的电平。

网友H:
现在大部分单片机复位后应该是输入状态吧

所以状态是有外部电路决定的,对出口RX来说是由你的串口接收电路决定的

网友C:
复位后引脚状态不确定这个特性

我觉得不太好,如果确定为高或者低的话可以节省使用者的一部分设计

网友G:
对于工业控制应用,复位后I/O引脚处于浮空输入状态是十分

请看另一个帖子中的解释: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网友I:
关于串口的输入

  关于串口的输入,很多人抱怨STM32是浮空输入,这是不对的。因为用户完全可以设置STM32的串口输入为上拉输入的类型。至于有人抱怨抱怨STM32串口的输入在复位后为浮空状态,也没有道理,因为复位后串口(以及其它外设)处于不工作的状态,串口(以及其它外设)开始工作是在系统稳定并被正确初始化以后。
  其实STM32的串口和其它ARM7以及CortexM3的串口,在上面所述的2个方面,并没有多大区别。

网友C:
楼上还是没碰到问题才这么说

"因为用户完全可以设置STM32的串口输入为上拉输入的类型"
这句话是指STM32复位后并且用软件设置了IO口类型,我们讨论的是复位之后到设置了IO口类型之前的问题
"至于有人抱怨抱怨STM32串口的输入在复位后为浮空状态,也没有道理,因为复位后串口(以及其它外设)处于不工作的状态,串口(以及其它外设)开始工作是在系统稳定并被正确初始化以后。"
你说的还是上面的工作序列

网友G:
楼上所说的复位之前是什么意思?

是说上电到开始复位?难道上电至开始复位之间还有时间间隔?

还是说复位期间?在复位期间所有STM32的I/O脚为高阻状态,外部特征与复位后的浮空输入状态一样。

网友J:
有问题,接上拉电阻可以解决的

网友C:
我的第二版也加了上拉电阻解决了

如果STM32复位后是明确的高电平多好,就不用额外加上拉电阻了

网友K:
100%是程序问题

我没有用过STM32,但根据我的经验,上电复位时串口还没有使能,它会工作吗?????一定是程序问题,端口的初始化没有做好!!!!!

网友C:
27楼是因为你的STM32的串口接了232芯片

才不会发生错误,上电的时候232芯片对UART的引脚都是高电平,保证串口不会收到乱数据。
另外楼上"但根据我的经验,上电复位时串口还没有使能,它会工作吗?"
如果你用STM32的串口并实施ISP的话,可能你会多一条经验,复位后使能之前数据可能已经进入了STM32的接收缓冲区!

网友L:
上电复位

绝对还是高阻输入好,29L的人51用多了!
看看现在的单片机,还有几个不是复位高阻输入的?如果复位的时候强制一种电平,有时候会给电路N多麻烦.高阻的话给了相当大的自由度,你可以通过上下拉电阻,使得有的高有的低.

网友M(2008-11-27):
应该查查外设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