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主机向STM32发送数据时,能否将STM32从STOP模式唤醒

楼主(2008-10-28):
STM32进入STOP模式后,当usb主机向STM32(做为usb设备)发送数据时,能否将STM32从STOP模式唤醒?
需要怎么进行设置?

网友A:
可以,请看STM32技术参考手册8.2.3节

8.2.3 Wakeup event management
Cortex-M3 is able to handle external events or internal events in order to wake up the core
(WFE). By configuring the external lines any I/O port, RTC Alarm and USB Wakeup Events
can be used to wake up the CPU (exit from WFE).

To use an external line as a wakeup event, refer to Section 8.2.4: Functional descri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