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O驱动性能如何?

楼主(2008-10-29):
IO口多带了几个光耦(8个5mA共40mA沉电流)就不能启动了,不知是否IO电流大对内核电压有影响?

网友A:
请看STM32的电流驱动性能参数

这是STM32F103x8, STM32F103xB数据手册中的参数表,其它型号可以参考相应的手册。

网友A:
STM32F103x8, STM32F103xB数据手册中的参数表

楼主:
STM32F103C6T6也适用吗?

网友A:
这是STM32F103x8, STM32F103xB的参数,其它型号要参考相应的手册

大体看了下STM32F103C6T6的手册,这些参数好像是相同的。

请楼主以最新的数据手册作为依据,ST网站上始终有最新的数据手册。

网友(2012-04-06):
看手册 50MA应该完全没问题啊

网友A:
3楼给出的是最大极限参数,更具体的I/O驱动参数如下表。

另外,下面的表7是从最新版手册中的截图,3楼的图是旧版本的手册。

网友B(2013-12-20):
引用 网友A:
3楼给出的是最大极限参数,更具体的I/O驱动参数如下表。

另外,下面的表7是从最新版手册中的截图,3楼的图 ...

版主问一下你截图的手册是那的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楼给出的是最大极限参数,更具体的I/O驱动参数如下表。

另外,下面的表7是从最新版手册中的截图,3楼的图 ...

香版太负责了,大赞一个

网友D(2014-06-18):
不要使用极限参数.外加个buff不是难事啊.普通数字芯片.373/245这类的.
到时候坏了也好修换个buff完事.成本也低.